hc06蓝牙配置常见的坑(个人总结):欢迎各位继续添加

楼主(2019-04-05):
1:hc06如果通过开发板与电脑连接的话,一定要注意hc06的RXD要与开发板的RXD,hc06的TXD要与开发板的TXD连接。
2:要想使hc06进入AT模式,一定要注意hc06不能处于被连接状态。(这个一定要注意。)
3:还有顺利进入AT模式后,在使用这个AT指令:AT+BURD8  这时候你就把波特率改变了。
这时候 ,你的蓝牙模块hc06的波特率不是9600了,但是你的串口调试助手上的波特率还是9600,所以这时候无论你在发什么AT指令,都是没有用的。你的重新把hc06的波特率改回来。用这个指令:AT+BURD4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    一定要把发送新行这个选项给取消了  否则发送AT时不能返回OK

网友A:
4.如果是连接到单片机,烧录程序之前一定先拔下hc06蓝牙模块,因为它的rxd,txd占用着。烧录完后再插回去。

网友B:
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坑吧,datasheet里都写好了,读datasheet不应该在选型的时候就完成吗

网友C:
第一条不对吧,应该是要交叉连接的
蓝牙RXD→单片机TXD,
蓝牙TXD→单片机RXD

网友D(2019-05-29):
求助啊 各位大佬  。我这边蓝牙可以连接,但是接受不了信号    1253849722我QQ

网友E(2019-07-02):
引用 网友D:
求助啊 各位大佬  。我这边蓝牙可以连接,但是接受不了信号    1253849722我QQ

你问题解决了吗,是波特率不对还是别的设置问题,我也遇到这情况

网友F:
这样接 正常通讯

网友E:
我的问题解决了。对应APP里面限定了只能配对对应名称的蓝牙,我修改了蓝牙名字就可以寻找到配对了

网友G(2019-08-06):
引用 网友C:
第一条不对吧,应该是要交叉连接的
蓝牙RXD→单片机TXD,
蓝牙TXD→单片机RXD

加一

网友H:
这个蓝牙就是普通串口,没什么好配置的,了解了串口如何使用就可以轻松使用这个模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蓝牙就是普通串口,没什么好配置的,了解了串口如何使用就可以轻松使用这个模块

我也以为能即插即用,可我发现要使两个蓝牙连起来才是最难的,连起来后肯定就和有线的一样,即插即用啦

网友J(2019-12-11):
刚才试了下 HC-06的RXD接51单片机RXD(P3.0),TXD接51单片机的TXD(P3.1)才能进入AT指令。

网友K:
我想使用蓝牙来控制驱动 但在蓝牙这个模块上出现问题  主要是蓝牙不能把信息传到单片机中(即单片机不能根据程序输出高低电平) 然后控制驱动 但是用stc串口助手却是能够接受和发送数据的

网友L(2020-04-20):
手机蓝牙助手和蓝牙模块上的串口相互发送数据出现乱码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M:
楼主第一条指的应该是蓝牙模块与普中的51开发板连接(看那个宝有2019新版的,新版的不知道会不会),那时候被坑过。。蓝牙连usb-ttl就要按常规的连。

网友N:
为什么进入了AT模式,并且蓝牙也没连接,但是发送AT还是没有用呢?

网友O:
求助啊 楼主!hc06与开发板连接,四根线连接上,蓝牙指示灯一闪一闪是可以的,但是手机搜索不到蓝牙!是什么原因呢?51单片机和hc06蓝牙模块!

网友O:
楼主!我的 hc06与普中的51开发板连接,四根线接好,蓝牙一闪一闪是可以的,但是手机搜索不大,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P(2020-10-10):
AT+ROLE=M为啥不能设置主机模式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进入了AT模式,并且蓝牙也没连接,但是发送AT还是没有用呢?

+1我也是这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进入了AT模式,并且蓝牙也没连接,但是发送AT还是没有用呢?

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也可能是发送新行那块有问题,也可能是串口通信的TXD和RXD连接不正确。主要就是这三方面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的 hc06与普中的51开发板连接,四根线接好,蓝牙一闪一闪是可以的,但是手机搜索不大,是什么原因 ...

应该要用专门的串口软件才能搜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P:
AT+ROLE=M为啥不能设置主机模式

HC-06只能做从机,猜测可能是生产的时候底板限制了主从机的选择。只能做从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求助啊 楼主!hc06与开发板连接,四根线连接上,蓝牙指示灯一闪一闪是可以的,但是手机搜索不到蓝牙!是什 ...

用蓝牙串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