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想用单片机+L298N控制风扇转动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9-04-05):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来控制小风扇转动,手上有继电器模块和L298N模块作为驱动。
继电器模块接单片机IO口的话好像中间要加三极管放大电流,可是我手上没有三极管。
所以我选用L298N作为驱动,接线我是图是这么接的。

软件编程方面是不是直接在main函数给IN1,IN2高低电平就可以了呢,先不考虑pwm调速这些。
求大神指教。

接线

接线

网友A:
实际可能驱动不起来。

上次我用l298n驱动一个电机,用的是12v的18650锂电池,速度控制才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直接从单片机接5v gnd,反正我上次是没成功驱动。

建议l298n模块单独供电,电池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驱动不起来,我记得当时测得都是电流上不去,电池可以提供稳定的电流,电压。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保证l298n模块与单片机板子共地。

控制方面,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控制in1,in2,en端不管,就默认的跳线帽短接,一直使能;另一种是in1,in2控制正反转,en调速,我认为后者更好。但是实际两种应该是都可以的。

网友A:
如果直接从51板子接5v gnd应该是驱动不起来的。

你要知道电机的额定功率,如果是5v电机,肯定驱动不起来,l298n自身要消耗电能,到电机能剩多少?

我上次用l298n,用的是18650锂电池,普遍经验,如果要用l298n,你需要要给l298n的电功率要大于电机的额定功率。

所以,硬件方面,普遍是l298n单独供电,电池可以提供稳定的电流和电压,一般都用电池、但是注意。一定要保证l298n和单片机板子共地!!!!

网友A:
软件方面,有两种办法控制,一种是买过来en端是直接用跳线帽短接,相当于一直使能,你只需要控制in1,in2,给高低电平,控制。另一种就是en,in1,in2都接单片机,in1,2控制正反转,en端pwm波调速,控制电机开关。后者应该是比较好的,逻辑上也比较合乎情理。

还有就是ena对应in1,in2。enb对应in3,in4。控制一个电机,只需要选择一组就行,另外3个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方面,有两种办法控制,一种是买过来en端是直接用跳线帽短接,相当于一直使能,你只需要控制in1,in2, ...

请问电机的两片金属片接到IN1,IN2直接给高电平吗,OUT出口用管它吗?

网友B:
你直接看L298N的说明就可以了.应该不难吧,我就是看说明,才会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