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51单片机控制64个小灯

楼主(2019-04-05):
如何使用51单片机控制64个小灯,不要扩展,不接芯片,只用单片机的16个I/O口控制,就像控制数码管一样的循环扫描,

楼主:
P1口位选P0口断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P1口位选P0口断选

你已经清楚是按数码管一样的循环扫描,那不就是8行8列接成共阴或共阳,共用8个限流电阻。定义两个驱动码数组即可。

网友B:
就像这个8*8点阵一样接
记得串联限流电阻,方向取决于你程序动态扫描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