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电动车的霍尔信号进行计数为何不正常

楼主(2019-04-05):
    本人试用STC15F104W+TM1837显示模块制作一个可清零的里程表,但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用手动慢慢旋转电动车的轮胎,电动车每旋转一周,我们可以得到24个脉冲,但当用电动车的速度扶手控制速度,轮胎稍快,计数就会呈飞速状态,不知为什么。请有利用电动车本身的霍尔信号来制作里程表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需要计算一个高速量的脉冲频率,而后考虑你的程序速率够不够。

网友B:
应该是信号被马达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计算一个高速量的脉冲频率,而后考虑你的程序速率够不够。

单片机的主频率是12MHz,应该够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主频率是12MHz,应该够吧

楼主那种玩法是计算电机旋转了 N 个角度,和里程表计算方式又不相同

网友A:
学习的态度问题!什么是“应该够”,计算一下,用数据说话不行吗?更何况这是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