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SD2560录音笔程序+电路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9-04-05):
           单片机 STC89C52 和 ISD2560 语音芯片结合进行录音笔设计,从而实现了语音的分段录音和循环回放。语音录放系统主要包括单片机控制模块、录音模块、按键控制模块、放音模块、时间显示模块,其中单片机控制模块是整个系统设计的关键,语音处理模块主要进行声音的采集、和语音的滤波。本产品单片机通过 SPI 口通讯方式与语音模块进行通讯,来实现语音的录音和播放。由于每段录音都对应这不同的地址,因此在播放录音时,需要发送播放的地址即可播放。语音经过驻极话筒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传感器采集的电信号经过电容滤波后送至语音模块。当录音时,语音模块对连续变化的语音信号进行采样,抽取其中的语音信号大、电平,直接存储在语音芯片 ISD2560 中,防止丢失数据。当播放时,需要在语音芯片的输出端加一个功放电路,使得播放出来的声音真实自然

电路原理图如下:

         RECORD BIT P3.7       ;:录音按键
         PLAY BIT P3.5         ;:播放按键
         STOP BIT P3.4         ;;停止按键
         CE BIT P3.0           ;;ISD2560的片选 信号,低有效。
         PD BIT P3.1           ;;ISD2560 POW-ER DOWN按键
         OVF BIT P3.2
         EOM  EQU P3.2         ;;End of message 引脚
         PR BIT P3.3           ;;Play or record
         RECFLAG BIT 20H       ;;录音标记位
         PLAYFLAG BIT 21H      ;:播放标记位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TMOD, #01H  ;T0定时方式1
        MOV  TH0, #3CH   ;50ms@12MHz
        MOV  TL0, #0B0H
        SETB TR0
;
        MOV  R7, #20     ;50ms中断次数.
        MOV  R6, #0      ;秒数置零.
  LCALL SYSINT         ;;系统初始化
BUTTON:  MOV C,RECORD         ;;判断“录 音”按键是否为低电平?
         JC BUTTON1          ;;否.继续扫描下一个按键
         LCALL DELAY10MS      ;;是,调用延时去抖动
         MOV C, RECORD        ;;再次读人,
         JC BUTTON1           ;;为高电平则为 干扰,继续扫描下一个按键。
WAITl:   MOV C,RECORD         ;;等待按键弹起
         JNC WAITl
         LCALL TORECORD
BUTTON1: MOV C,PLAY
         JC BUTTON2
         LCALL DELAY10MS
         MOV C, PLAY
         JC BUTTON2
WAIT2:   MOV C,PLAY
         JNC WAIT2
         LCALL PLAYBACK
BUTTON2: MOV C,STOP
         JC BUTTON3
         LCALL DELAY10MS
         MOV C,STOP
         JC BUTTON3
WAIT3:   MOV C,STOP
         JNC WAIT3
         LCALL STOPDEVICE
BUTTON3: LJMP BUTTON

;****************下面是其录音子程序****************
TORECORD:JB RECFLAG,PAUSEl       ;;判断是否已经处于RECORD中,是处在RECORD下,则 跳转到PAUSEl
         CLR PLAYFLAG
         SETB RECFLAG
         CLR PR                  ;;修改PR引脚置为低电平表示即进入RECORD模式,
         NOP
         NOP
PAUSEl:  LCALL CEPULSE           ;:如果从PLAYBACK转换到RECORD模式下,则表示开始录音: 如果已经在录音模式下,则表示暂停;调用CE低 脉冲发生子程序
         LCALL DELAYl20MS        ;:延迟TDB长的时间,目的是满足两个CE脉冲之间在时 序上要求的间隔
         RET

;*****************系统的播放子程序**************
PLAYBACK:JB PLAYFLAG,PAUSE2     ;;判断 是否已经处于PLAYBACK中.是处于PLAYBACK 下,则跳转到PAUSE2
         CLR RECFLAG
         SETB PLAYFLAG
         SETB PR                ;;修改PR引脚置为高电乎表示进入PLAYBACK模式
         NOP
         NOP
PAUSE2:  LCALL CEPULSE          ;;若从RECORD转换到PLAYBACK模式下,则表示开始播放;如果已 经处在播放模式下,则表示暂停;调用CE低脉冲 发生子程序,已处于PLAYBACK时,则暂停播放
         LCALL DELAYl20MS       ;:延迟TDB长 的时间,目的是满足两个CE脉冲之间在时序上要 求的间隔
         RET

;*****************停止录音或播放子程序***********
STOPDEVICE:LCALL PDPULSE
           NOP
           NOP
           CLR PLAYFLAG
           CLR RECFLAG
           RET

;*****************CE脉冲发生程序*****************
CEPULSE:  CLR  CE  ;;;;;;
          NOP
          NOP
          SETB CE
          RET

;*****************PD脉冲发生程序*****************
PDPULSE:  SETB PD         ;:置PD为高电平
          LCALL DELAY30MS
          CLR PD
          RET

;****************系统初始化程序******************
SYSINT:   CLR EA
          CLR RECFLAG     ;;清除记录标记位
          CLR PLAYFLAG    ;;清楚播放标记位
          CLR P1.0
          MOV P1,#02H     ;;ISD2560处于 PUSH—BUTrON模式,A6/M6为高电平,A0/M0一 A5/M5都为低电平
          MOV P1,#00H
          SETB P1.1
          CLR PD          ;;PD脚置为低电平
          SETB CE         ;:不使能ISD2560
          RET

;*******************10ms的延时程序****************
DELAY10MS:MOV R7,#20
DELAYl:   MOV R6,#250
          DJNZ R6,$
          DJNZ R7, DELAYl
          RET

;******************30ms的延时程序*****************
DELAY30MS:MOV R7,#60         ;;30 ms的延时
DELAY2:   MOV R6,#250
          DJNZ R6,$
          DJNZ R7, DELAY2
          RET

;******************120 ms的延时程序***************
DELAYl20MS:MOV R5,#4         ;;120 ms的延时
DELAY3:    LCALL DELAY30MS
           DJNZ R5, DELAY3
           RET
           END

;****************数码管显示时间********************
;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代码表

DISP:
        MOV  DPTR, #DUAN_TAB   ;段码表地址.
        MOV  A, R6
        MOVC A, @A+DPTR  ;查表.
……………………

网友A(2020-03-30):
我下了,玩玩!谢谢

网友B:
很好的资料,有帮助

网友C(2020-07-12):
很好的资料,不过电路需要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