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数不显示内容,见图片

楼主:
自己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有几个存储资料的内存芯片,我对51单片机还只是了解一点点,复杂的单片机,外置内存存储的芯片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各位大师给一点指点,问题1,是哪个存储器的问题?问题2,是存储器芯片丢失数据么?问题3,关键的,我可以网上买一个写好的存储芯片自己换上么?

显示屏只显示蓝色和中间黑色,上面U,W字都没有了,开始时字体缺一半

显示屏只显示蓝色和中间黑色,上面U,W字都没有了,开始时字体缺一半

型号版本

型号版本

主板外板电源及通讯接口

主板外板电源及通讯接口

控制板CPU板

控制板CPU板

细节,查资料几个芯片都是内存芯片,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存储屏上显示数据的

细节,查资料几个芯片都是内存芯片,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存储屏上显示数据的

网友A(2019-04-06):
我敢说这种设备绝对不会用51,所以建议楼主换个地方发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敢说这种设备绝对不会用51,所以建议楼主换个地方发帖

主控MAX EPM1270T14415N
还有  SST39VF1601 RAM的 FM18L08-07-SG   三星的K9F1208U0B
这几个我不知道哪一个里面存储的显示字体芯片

网友C:
1.存储芯片分好几种的
2.正常使用不会丢失的
3.这货不同厂家产品鲜有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