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和ADC0809的8路AD循环数据采样系统设计

楼主:
    最近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关于ADC0809的多通道数据采样系统,比较了大概4-5个相关的电路和代码,发现有的方法比较慢,理解起来确实比较吃力。我本次主要是将他们的方法总结,修改一下,使用最简洁的代码实现8路A/D数据采样。

  注意:由于本次是使用proteus做仿真,但是proteus中没有ADC0809的元件库,使用ADC0808代替。ADC0809与ADC0808在没有特殊要求下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他们的引脚都是相对应的。主要区别是:ADC0808数据输出时是高位在后低位在前,与正常的引脚输出刚好相反,在硬件设计的时候稍微做一下修改就可以。另外ADC0809速度比ADC0808更快,因此在平时应用中常用ADC0809。

   进入正题。。。。
   硬件设计设计使用的是单片机总线的方式,根据不同的端口地址启动不同的端口进行ADC转换,为了减少硬件电路的设计,AD转换的结果通过串口打印出来,更加直观。

这个工程目前达不到上面的实验效果,显示空白,求大神帮忙修改程序啊:
(管理提醒:多人回帖说程序有问题,大家不要下载)
这个工程目前达不到上面的实验效果,显示空白,求大神帮忙修改程序啊:

网友A(2019-05-04):
希望能找到答案

网友B(2019-11-25):
很有用,赞一个

网友C(2020-03-01):
成功下载了,感谢管管~爱你

网友C:
@楼主,可以提供下单片机.C的源代码吗?谢谢

网友D:
学习一下 正好AD,DA这块有点问题

网友E(2020-05-31):
这个可以运行吗?为什么我下载后不可以

网友E:
虚拟终端不显示啊,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E:
51p0作I/O端口不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E:
芯片都没对齐到栅格上

网友F:
然而并不能用

网友G:
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个为什么就不行,再学习一下

网友H:
正在查询,希望有用

网友H:
啥都没 ........呜呜

C:\Users\18140\Desktop

网友I:
成功运行

网友J(2020-07-04):
楼主我想请教以下,如果采集的信号频率比较快,ADC0809的前置电路要怎么设计呢,网上的有些看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