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tsl256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4-06):
测量光强度时候室内环境光数据结果都是小于10lux,当用手机照时候可以上到好几百,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我当时做毕业设计时用过这个IC,我是用单片机读取这个IC在LCD1602上显示的,当时和买回来的强度计测量值对比相差不大,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程序发给你,你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B:
手机上的能通过软件来调节,但不是真实的环境光数据

网友C:
没错啊!手机照明,离远点比较准确,靠近了光敏接受光集中,不能代表整个房间,自动调光不能把传感器放灯下面。像聚光手电就一点特别亮,整个屋子还是比较暗的。

网友A:
不知为什么回复你的消息时提示我“还不能使用发送消息功能”,在这里留言好了,程序在家里的电脑,要今天晚上才可以发给你,你或者给个QQ邮箱我晚上回去发给你

网友A:
我看到你的消息了,但我还是回复不了  ,我直接发附件到这里,你下载看看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在这里回复吧,附件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为什么回复你的消息时提示我“还不能使用发送消息功能”,在这里留言好了,程序在家里的电脑,要今天晚 ...

发QQ邮箱吧。3278266991,感谢

网友D:
您好,请问一下您从传感器的到的数据是怎样转化为照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的消息了,但我还是回复不了,我直接发附件到这里,你下载看看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在这里回复吧,附 ...

这个程序数码管显示硬件电路是什么方式

网友F(2019-08-18):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的消息了,但我还是回复不了,我直接发附件到这里,你下载看看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在这里回复吧,附 ...

你好,我TSL2561参考了你的代码,但是我得到的光照值特别大,而且一直是17XXX这种大小,真的很奇怪。请问使用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