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和定时器定时

楼主(2019-04-06):
我想用串口发送数据11让小灯亮5秒自动熄灭,但是在这个亮5秒的过程中可以串口发送00,就可以让小灯立即熄灭,然后再发送11的时候 小灯接着之前的时间亮 该怎么实现啊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串口发送数据 中断里写让小灯亮的程序

网友A:
我想的思路是:
在亮灯的函数中,判断串口数据缓存,只要是00,就关灯,不是00就让灯开着,直到时间到达。

网友B:
干脆自己定个协议:利用串口发送接/收数据,其中包含点亮状态/熄灭状态及相应时间;
串口接收完成后,主循环里面判断串口数据缓存是点亮/熄灭灯和定时器定时,这样,比较灵活吧!

网友C:
需要用到定时器、串口的知识;首先配置串口接收中断;接收到11或者00时,可在while中处理开关功能,然后清除计时器的变量,然后置位开关标志。在定时器中断中检测时间是否到达5s,然后再执行相对应的开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