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基于K60读取显示姿态传感器MPU6050的源程序

楼主(2019-04-06):
K60使用山外K60DN,姿态传感器使用GY-25(串口输出式的MPU6050),LCD使用1.44寸128*128的山外液晶屏,传感器自带卡尔曼滤波输出,单片机控制简单稳定。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clude.h"

unsigned char Re_buf[11],counter=0;
int Pitch,Roll,Yaw;    //串口mpu6050输出的3个角度
char angle_reflash=0;

void uart4_handler(void)        //串口4中断函数
{
  if(uart_query(UART4) == 1)   //接收数据寄存器满
  {
     uart_getchar(UART4,Re_buf+counter);
     if (counter==0 && Re_buf[0]!=0xAA) return; //第0号数据不是帧头,跳过,重新接收
     counter++;
     if (counter==8 && Re_buf[0]==0xAA && Re_buf[7]==0x55) //接收到8个正确数据
     {
       counter=0;//重新赋值,准备下一帧数据的接收
       Yaw   =((short)(Re_buf[1]<<8|Re_buf[2]))/100+180; //航向角Yaw
       Pitch =((short)(Re_buf[3]<<8|Re_buf[4]))/100+180; //俯仰角Pitch
       Roll  =((short)(Re_buf[5]<<8|Re_buf[6]))/100+180; //横滚角Roll
       angle_reflash=1;     //标志角度更新完成
     }
  }
}

void main()
{
    char i=0,j=1;
    Site_t site41 = {88,16};
    Site_t site42 = {88,40};
    Site_t site43 = {88,64};

    led_init(LED_MAX);
    LCD_init();
    uart_init(UART4,115200);    //串口MPU6050所用串口初始化
    set_vector_handler(UART4_RX_TX_VECTORn,uart4_handler);

    PTB20_OUT=0,PTB21_OUT=0,PTB22_OUT=0,PTB23_OUT=0;//4灯全亮

    while(1)
    {
        uart_rx_irq_en (UART4);//开串口4中断,接收最新角度数据
        while ( angle_reflash==0 )  ;
        angle_reflash=0;
        uart_rx_irq_dis(UART4);//关串口4中断
        LCD_num_BC(site41,Pitch,5, BLUE,RED);     //显示俯仰角
        LCD_num_BC(site42,Roll, 5, BLUE,RED);     //    横滚角
        LCD_num_BC(site43,Yaw,  5, BLUE,RED);     //    航向角
        i++;
        if (i>70)      //最小系统的4个LED形成流水灯,指示程序正常运行
        {               //PTB20,21,22,23,低电平点亮
          i=0;
          GPIO_SET_NBIT(4,PTB20,15-j);//4位整体赋值。15-j起到把j按位取反的作用
          j=j*2;                       //1,2,4,8——0001,0010,0100,1000
          if (j>=16) j=1;
        }
        DELAY_MS(5);    //相当于5ms定时中断的作用
    }
}

K60 串口6050

网友A(2019-07-19):
很好很实用呢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吗,币不够,很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