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128液晶屏T6963C驱动求大神愿意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9-04-06):
240128液晶屏,搞了一个星期了,都没能显示字符,求救了,哪位大神愿意不吝赐教啊,万分感谢

以下是源程序:

#include "LCD_240128.h"

//========================================================================
// 函数: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int Data)
// 描述: 写一个字节的显示数据至 LCD 中的显示缓冲 RAM 当中
// 参数: Data 写入的数据
// 返回: 无
// 备注: 无
// 版本:
//========================================================================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LCD_CD_SetLow();
    LCD_CE_SetLow();
    LCD_WR_SetLow();
//    __delay_us(5);
    LATC = Data;
    __delay_us(5);
    LCD_WR_SetHigh();
    LCD_CE_SetHigh();
//    LCD_CD_SetHigh();
}
//========================================================================
// 函数: void LCD_CmdWrite(unsigned int Command)
// 描述: 写一个字节的数据至 LCD 中的控制寄存器当中
// 参数: Command 写入的命令,低八位有效(byte)
// 返回: 无
// 备注: 无
// 版本:
//========================================================================
void LCD_CmdWrite(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CD_SetHigh();
    LCD_CE_SetLow();
    LCD_WR_SetLow();
//    __delay_us(5);
    LATC = Command;
    __delay_us(5);
    LCD_WR_SetHigh();
    LCD_CE_SetHigh();
//    LCD_CD_SetLow();
}

/******************************************************************************
*名称: WriteDC()
*功能: 液晶写1数据1命令程序,dat为要写入的数据,cmd为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WriteDC(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一个数据和一个指令
{
    LCD_DataWrite(Data);
    LCD_CmdWrite(Command);
}
/******************************************************************************
*名称: WriteDDC()
*功能: 液晶写2数据1命令程序,data为要写入的数据,cmd为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WriteDDC(unsigned char Data1, unsigned char Data2, 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两个数据和一个指令
{
    LCD_DataWrite(Data1);
    LCD_DataWrite(Data2);
    LCD_CmdWrite(Command);
}

/******************************************************************************
*名称: LCD_Init()
*功能: 液晶初始化程序
*      初始地址设置好后,在不同的地址段相同WriteData()输出不同
******************************************************************************/
void LCD_Init(void)         //液晶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Data1,Data2,Command;
    LCD_WR_SetHigh();
    LCD_CE_SetHigh();
//    LCD_RST_SetLow();
//    __delay_us(5);
    LCD_RST_SetHigh();
    /*********************设置文本显示*****************************/
    Data1 = 0x00;
    Data2 = 0x10;              //图形显示占用32*128=0xfff,故文本从0x1000开始
    Command = 0x40;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Data1 = 0x20;              //可以整屏显示
    Data2 = 0x00;
    Command = 0x41;                //设置文本显示区宽度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Data1 = 0x00;
    Data2 = 0x00;
    Command = 0x42;                //设置图形显示区首地址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Data1 = 0x20;
    Data2 = 0x00;
    Command = 0x43;                //设置图形显示区宽度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Command =0xa2;                 //设置光标形状
    LCD_CmdWrite(Command);
    Command = 0x80;                //显示方式设置
                             //启用外部字符发生器,显示方式是文本与图形与
    LCD_CmdWrite(Command);
    Command = 0x9e;                //启用光标闪烁,光标不显示,文本显示与图形显示
    LCD_CmdWrite(Command);
}

unsigned char Photo_code[] =
{
/*---- 图片文件来自:【xxxx.jpg】 ----*/
/*---- 图片宽度:96     图片高度:93 ----*/
/*---- 本数据文件建立日期:         ; 建立时间:         ----*/
/*---- 本数据文件由PICtoCODE【图片数据生成器】V1.0自动生成! ----*/

};
#define CG_length 352

unsigned char CG_code[] =
{

};

/******************************************************************************
*名称: Write_Str()
*功能: 液晶写字符程序,显示ASCII字符,row为行(0~15),rol为列(0~29)
*      显示ASCII字符为8*8点阵(屏为240*128点阵)
******************************************************************************/
void Write_St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rol,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int addres;
    unsigned char Data1,Data2;
    addres=row*32+rol+0x1000;
    Data2=addres>>8;
    Data1=addres;
    WriteDDC(Data1,Data2,0x24);
    LCD_CmdWrite(0xb0);
    LCD_DataWrite(str);
    LCD_CmdWrite(0xb2);
}

/******************************************************************************
*名称: Write_Photo()
*功能: 液晶画图程序,row为图片开始行(0~127),rol为图片开始列(0~29),
*      width为图片长(单位Bit),deep 为图片宽(单位bit)
******************************************************************************/
void Write_Photo(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rol,unsigned char width,unsigned char deep)
{
    unsigned int address,Photolength,i;
    unsigned char j,Data1,Data2,Command;
    Photolength=width*deep;
    address = row*32+rol;
    Data1 = address;                 //取地址低八位
    Data2 = address>>8;                //取地址高八位
    Command = 0x24;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LCD_CmdWrite(0xb0);//自动写模式
    for(i=0;i<Photolength;i++)
    {
        LCD_DataWrite(Photo_code);
        j++;
        if(j==width)
        {
            LCD_CmdWrite(0xb2);           //退出自动写模式
            address=address+32;
            Data1 = address;                 //取地址低八位
            Data2 = address>>8;                //取地址高八位
            Command = 0x24;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j=0;
            LCD_CmdWrite(0xb0);         //进入自动写模式
        }
    }
    LCD_CmdWrite(0xb2);
}

/******************************************************************************
*名称: Write_Chinese()
*功能: 液晶写汉字程序,row为汉字开始行,rol为汉字开始列,Chinese为汉字字符串在
*      CGRAM中的初地址 ,length为汉字字符串的长度,(一个16*16点阵的汉字长度为4)
******************************************************************************/
void SetCGRAM(void)
{
    unsigned char Data1,Data2,Command;
    unsigned int i;
    Data1 = 0x03;
    Data2 = 0x00;                  //设置偏移地址寄存器
    Command = 0x22;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Data1 = 0x00;
    Data2 = 0x1c;
    Command = 0x24;                   //设置地址指针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Command = 0xb0;                   //进入自动写模式
    LCD_CmdWrite(Command);
    for (i = 0;i < CG_length; ++i)
    {
        LCD_DataWrite(CG_code);
    }
    Command = 0xb2;                   //退出自动写模式
    LCD_CmdWrite(Command);
}
/******************************************************************************
*名称: Write_Chinese()
*功能: 液晶写汉字程序,row为汉字开始行(0~15),rol为汉字开始列(0~29),
*      Chinese为汉字字符串在CGRAM中的初地址 ,
*      length为汉字字符串的长度,(一个16*16点阵的汉字长度为4)
******************************************************************************/
void Write_Chinese(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rol,unsigned char Chinese,unsigned char length) // 0x80 0x82 0x84 86
{                                                                    // 0x81 0x83 0x85 87
    unsigned char Data1,Data2,Comman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ddress;
    /****************先写汉字上半部分*********************************/
    address = row * 32 + rol+0x1000;
    Data1 = address;                 //取地址低八位
    Data2 = address>>8;                //取地址高八位
    Command = 0x24;                      //设置地址指针,字符显示首位置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Command = 0xb0;                      //进去自动写模式
    LCD_CmdWrite(Command);
    for(i=0;i<length;i++)
    {
        LCD_DataWrite(Chinese+i);
        i++;
    }
    Command = 0xb2;                   //退出自动写模式
    LCD_CmdWrite(Command);
   /****************再写汉字下半部分*********************************/
    address = address+32;
    Data1 = address;                 //取地址低八位
    Data2 = address>>8;                //取地址高八位
    Command = 0x24;                      //设置地址指针,字符显示首位置
    WriteDDC(Data1,Data2,Command);
    Command = 0xb0;                      //进去自动写模式
    LCD_CmdWrite(Command);
    for(i=1;i<length;i++)
    {
        LCD_DataWrite(Chinese+i);
        i++;
    }
    Command = 0xb2;                   //退出自动写模式
    LCD_CmdWrite(Command);
}

网友A(2019-11-17):
给个接线图吧

网友B(2020-12-15):
T6963C都停产好多年了,现应该都是用RA6963的吧,软硬件完全兼容的。

网友C:
出什么问题了呢?你需要什么帮助呢?

网友D(2021-06-25):
我这里还有一块240160的T6963的液晶单色显示屏,是可以点亮,正常显示字符和汉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