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函数中的uchar a=1,b=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06):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lcden=P3^2;//LCD选通线

sbit DQ=P1^7;//18B20引脚
uint value;//温度值

sbit sound=P1^6;//蜂鸣器

sbit warning=P3^5;//LED报警灯
sbit greenled=P3^6;//LED报警灯

sbit k1=P1^0;//set
sbit k2=P1^1;//+
sbit k3=P1^2;//-

char max=40;//初始温度最大值
char min=10;//初始温度最小值
uchar change_flag;//按键次数

uchar code table1[]={0x28,0x30,0xc5,0xb8,0x00,0x00,0x00,0x8e};
uchar code table2[]={0x28,0x31,0xc5,0xb8,0x00,0x00,0x00,0xb9};
uchar code table3[]={0x28,0x32,0xc5,0xb8,0x00,0x00,0x00,0xe0};
uchar code table4[]={0x28,0x33,0xc5,0xb8,0x00,0x00,0x00,0xd7};

uchar LCD_LINE_ONE[16]="tp1:           ";
uchar LCD_LINE_TWO[16]="tp2:           ";
uchar LCD_LINE_THREE[16]="tp3:          " ;
uchar LCD_LINE_FOUR[16]="tp4:           ";
uchar code table6[]="max:    min:    ";
uint temper[5];

bit fg=0;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s=0时输入指令
        P2=com;
        delay(5);
        lcden=1;                        //en=1时读取信息
        delay(5);
        lcden=0;                        //1 -> 0 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rs=1时输入数据
        P2=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write_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write_com(0x01);

}

void delay_us(uchar t)//微妙延时
{
        while(t--);
}
void init_ds18b20()        //数据初始化
{
        DQ=1;
        delay_us(4);
        DQ=0;
        delay_us(80);
        DQ=1;
        delay_us(200);
}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Q=dat&0x01;
                delay_us(15);
                DQ=1;
                dat=dat>>1;
        }
        delay_us(10);
}
uchar read_ds18b20()  //读数据
{
        uchar i=0,readat=0;
        for(i=0;i<8;i++)
        {
                DQ=0;
                readat=readat>>1;      //八位全部都是0,向右移一位后,仍然全是0
                DQ=1;
                if(DQ)                //如果DQ为1,readat进行或运算,如果为0,则子语句不执行,直接for循环此时采集的数据是0
                readat=readat|0x80;//此时最高位为1         ,然后再进行for循环 最高位成为第七位,依次往复
                delay_us(10);
        }
        return readat;
}

void check_rom(uchar a)                   //匹配序列号
{
        uchar j;

           write_ds18b20(0x55);
        if(a==1)
        {
                for(j=0;j<8;j++)
                {
                        write_ds18b20(table1[j]);
                }
        }
        if(a==2)
        {
                for(j=0;j<8;j++)
                {
                        write_ds18b20(table2[j]);
                }
        }

        if(a==3)
        {
                for(j=0;j<8;j++)
                {
                        write_ds18b20(table3[j]);
                }
        }

        if(a==4)
        {
                for(j=0;j<8;j++)
                {
                        write_ds18b20(table4[j]);
                }
        }

}

uint change_ds18b20(uchar z)//为DS18B20序号
{
        uchar tl,th;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ds18b20(0xcc);  //跳过
        init_ds18b20();
        if(z==1)
        {
                check_rom(1);           //         匹配rom1
        }
        if(z==2)
        {
                check_rom(2);           //          匹配rom2
        }
        if(z==3)
        {
                check_rom(3);           //          匹配rom3
        }
        if(z==4)
        {
                check_rom(4);           //          匹配rom4
        }

        write_ds18b20(0x44);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init_ds18b20();
        if(z==1)
        {
                check_rom(1);           //
        }
        if(z==2)
        {
                check_rom(2);           //
        }
        if(z==3)
        {
                check_rom(3);           //
        }
        if(z==4)
        {
                check_rom(4);           //
        }
        write_ds18b20(0xbe);  //启动读暂存器。读内部ram中9字节温度数据
        tl=read_ds18b20();
        th=read_ds18b20();
        value=th;
        value=value<<8;
        value=value|tl;
        if(th < 0x80)
        {        fg=0;  }
        if(th>= 0x80)
        {        fg=1;
                value=~value+1;
        }
        value=value*(0.0625*10);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_lcd1604(uchar z)//显示各个温度
{
         uchar i;
         if(z==1)
         {
                 write_com(0x80);
                 for(i=0;i<6;i++)
                 {
                         write_dat(LCD_LINE_ONE);
                        delay(3);
                 }

                 if(fg==1)
                 {
                 write_dat(0xb0);
                 }
                 if(fg==0)
                 {
                 write_dat(0x20);
                 }
                 write_dat(value/100+0x30);
                 write_dat(value%100/1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value%10+0x3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if(z==2)
         {
                 write_com(0xC0);
                 for(i=0;i<6;i++)
                 {
                         write_dat(LCD_LINE_TWO);
                        delay(3);
                 }

                 if(fg==1)
                 {
                         write_dat(0xb0);
                 }
                 if(fg==0)
                 {
                         write_dat(LCD_LINE_TWO);
                 }
                 write_dat(value/100+0x30);
                 write_dat(value%100/1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value%10+0x3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if(z==3)
         {
                 write_com(0x90);
                 for(i=0;i<6;i++)
                 {
                         write_dat(LCD_LINE_THREE);
                        delay(3);
                 }

                 if(fg==1)
                 {
                         write_dat(0xb0);
                 }
                 if(fg==0)
                 {
                         write_dat(0x20);
                 }
                 write_dat(value/100+0x30);
                 write_dat(value%100/1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value%10+0x3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if(z==4)
         {
                 write_com(0xD0);
                 for(i=0;i<6;i++)
                 {
                         write_dat(LCD_LINE_FOUR);
                        delay(3);
                 }

                 if(fg==1)
                 {
                         write_dat(0xb0);
                 }
                 if(fg==0)
                 {
                         write_dat(0x20);
                 }
                 write_dat(value/100+0x30);
                 write_dat(value%100/1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value%10+0x3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

void lcd_set_mun()//显示设置菜单
{

         uchar i;

                 write_com(0x80);
                 for(i=0;i<6;i++)
                 {
                         write_dat(table6);
                        delay(3);
                 }
}

void lcd_set(char max,char min)//显示最大最小值
{
        uchar x1,x2,x3,x4;
    uchar flag_max,flag_min;

                if(max<0)
                {
                flag_max=1;
                max=-max;
                }
                else
                flag_max=0;

                if(min<0)
                {
                flag_min=1;
                min=-min;
                }
                else
                flag_min=0;

   x1=max/10;
        x2=max%10;

        x3=min/10;
   x4=min%10;

        write_com(0x80+0x40+0x03);

        if(flag_max==1)write_dat('-');
        else write_dat(' ');
   write_dat(x1+0x30);
   write_dat(x2+0x30);

        write_com(0x80+0x40+0x0b);
   if(flag_min==1)write_dat('-');
        else write_dat(' ');
   write_dat(x3+0x30);
   write_dat(x4+0x30);
}

void key1()
{
        if(k1==0)
    {
                change_flag++;
        if(change_flag>2)
        change_flag=0;
    }
while(k1==0);
}

void key2()
{
        if(k2==0)
    {
            if(change_flag==1)
         max++;
                if(change_flag==2)
         min++;
    }
while(k2==0);
}

void key3()
{
        if(k3==0)
    {
       if(change_flag==1)
         max--;
       if(change_flag==2)
         min--;
    }
while(k3==0);
}

void key()
{
  key2();
        key1();
        key3();
}

void alarm(uint t )
{
        int tt;
        t=t*0.1;
        if(fg==0)
                {
                tt=t;
                }
        if(fg==1)
                {
                tt=~t+1;
                }
        if(tt>max)
                {
                sound=0;
                warning=1;
                greenled=0;
                }
        else
        {
                if(tt<min)
                        {
                        sound=0;
                        warning=1;
                        greenled=0;
                        }
                else
                        {
                        sound=1;
                        warning=0;
                        greenled=1;
                        }
        }

}

void main()
{
                uchar m=1;
                uchar i;
                uchar a=1,b=1;
                warning=0;
                greenled=1;
                init_lcd();
                for(i=1;i<5;i++)
                {
                change_ds18b20(i);
                }

while(1)
{
        if(change_flag==0)
                {
                        if(a==1)
         {b=1;
          a=0;
                        write_com(0x01);
                        }

                        for(i=0;i<6;i++)
                        {
                        key();
            display_lcd1604(m);
                        temper[m]=change_ds18b20(m);

                        alarm(temper[m]);
                        }
                        m++;
                        if(m>4) m=1;
                }

                else
                 {
                        if(b==1)
                        {
                        a=1;
                        b=0;
                        write_com(0x01);
                        lcd_set_mun();

                        }
                 key();
                        lcd_set(max,min);

                 }

}

}

网友A:
没看你的程序,只回答你的提问:
uchar a=1,b=1;的意思,就是同时申明a、b两个变量,同时对它们赋值都是1

网友B:
没有图,注释那么少,怎么看?
应该是临时变量,调试时候用的,最后release版本忘记删掉了

网友C:
你是问a和b的作用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write_com(0x01)这句是清屏的意思,这里的a和b的作用是当change_flag一直为0时,只执行一次清屏命令;
change_flag一直为1时,只执行write_com(0x01); lcd_set_mun();这两句一次。
其实就是避免change_flag这个变量的值不变时,屏幕不断清屏再显示,结果就会看到屏幕在闪烁!

网友D:
无符好变量a=1,b=2

网友E:
进行赋值啊

网友F:
定义a=1,b=1的意思

网友G:
定义变量必须注意变量的存储位置,占用的存储空间,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未加static时,默认存储在堆栈中,运行完函数,自动释放内存,函数外部定义,例如全局变量,则不会释放,一直都会占用内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问a和b的作用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write_com(0x01)这句是清屏的意思,这里的a和b的作用是当c ...

谢谢,明白了

网友H:
定义变量a,b并进行赋值,使ab初始变量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