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帮忙看看这三个错误怎么改吗

楼主(2019-04-06):
有大佬帮忙看看图里面的三个错误怎么改吗

网友A:
电路有错误有警告,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网友B:
英文难道你一点都不懂吗?
有一条好像是VCC连接了GND--检查GND

网友C:
U3的Vout跟地直接短路了,剩下两条都与RTC有关。所有错误都已经有提示给你,仔细看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D:
U3那儿VOUT和GND连接到一起了。。

网友E:
U3那里引脚1和2都连接到VCC了,另外你检查一下桥堆BR1那里,整流桥应该是两个二极管的负极为整流桥的正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