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模拟开关(比方说CD4066)在哪个库呀?

楼主(2019-04-06):
关于Altium Designer软件找库,请问大佬门,AD的模拟开关(比方说4066)在哪个库呀,跪求

网友A:
先找cd这个大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cd这个大系列

大佬能不能帮我发一下呀,我找不到啊,感谢感谢

网友B:
管它哪个库,如果你是想长久的玩电子,你就一定得建立自己常用的库,然后放一个地方就可以,AD的库里面的很多元件是不常用的
我今天才开始学AD,以前是用PROTEL99SE的,有点不适应,多用几次,多自己建立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C:
CD4066是TI的器件吧?推荐去官方下载.bxl 文件和.step模型,用Ultra Librarian转换后导入AD。
感觉AD的元件库支持不多,很多器件都经常搜不到,https://designcontent.live.altiu ... =Date&Tag=Converter(AD官方元件库)。没有的话建议去原厂搜器件,一般会有库模型,还有元件分销商Mouser和Digikey也提供一部分元件库下载,实在不行。。。自己画咯

网友C:
CD4066是TI的器件吧,可以直接去厂商那里下载.bxl然后用 Ultra Librarian转换后倒入AD.

网友D:
建议去查看芯片手册,建立自己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它哪个库,如果你是想长久的玩电子,你就一定得建立自己常用的库,然后放一个地方就可以,AD的库里面的很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66是TI的器件吧?推荐去官方下载.bxl 文件和.step模型,用Ultra Librarian转换后导入AD。
感觉AD的元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66是TI的器件吧,可以直接去厂商那里下载.bxl然后用 Ultra Librarian转换后倒入AD.

好哦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去查看芯片手册,建立自己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

好的,谢谢啦

网友E:
比较建议自己画一个库,自己比较常用的器件都包含进去,遇到新元件(你第一次见的)就添加进去,画元件库基本步骤:建库工程,建原理图,建封装,在原理图里面画好元件,放好引脚;通过查该元件的手册封装(主要就是要知道该元件的引脚分布和距离),最后还要注意封装里的焊盘标识要和原理图里相应引脚标识一致,保存后把封装添加到原理图里面,最后编译一下,不出错就OK了。如果要使用就要在工具栏设计里面添加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建议自己画一个库,自己比较常用的器件都包含进去,遇到新元件(你第一次见的)就添加进去,画元件库基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