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二极管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9-04-06):
红外接收二极管电路是什么样的???接单片机的IO脚,可以直接接吗?

一头接VCC,一头接IO脚,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这里有一个电路你参考吧

接个上拉电阻比较好。

网友B:
红外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电路你参考吧

接收的二极管呀,只有二个脚的那种呀!!

楼主:
接收的二极管呀,只有二个脚的那种呀!!!

网友C:
两个脚的要接放大电路什么的

网友D:
注意二极管的管脚方向,电压范围

网友E:
用“红外接收二极管电路”,如6楼的电路多半是行不通的,原因是,现实环境中到处有红外,与你的发射信号混在一起,给你造成麻烦。
沙发、板凳的推荐是比较好的,它是集红外接收电路,有载波,将环境中的红外,与你的发射信号区分开来。
建议读一下它的手册。

网友C:
有三脚的当然好了,但说“用红外接收二极管电路行不通”就有点夸大了,两脚的(加/选)带滤光/片和放大电路(晶体管,运放…)和三脚的区别不大,要说在干扰严重的环境下用三脚的也一样很渣

网友F:
这东西我玩过,有些经验,三个脚的里面有放大器,能检测38kHZ的讯号便成开关量,能触发单片机的中断脚,就算是这样,在夜晚灯光复杂的情况下也会误触发,而距离能达好几米远,单单一个红外线接收二极管直接接到单片机的输入脚是没有什么用的,除非与发射管激励很近,比如几CM,否则很难全面导通达到逻辑电平变换,另外红外线接收二极管的接法与普通发光二极管是相反的,是阴极接正电,否则对光照无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我玩过,有些经验,三个脚的里面有放大器,能检测38kHZ的讯号便成开关量,能触发单片机的中断脚,就 ...

是呀,我测试了一下,二个脚的红外二极管可以收到,但是信号强度变化太大了,并且受各种光源干扰

网友G(2020-01-10):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我玩过,有些经验,三个脚的里面有放大器,能检测38kHZ的讯号便成开关量,能触发单片机的中断脚,就 ...

大佬,我现在正在用三脚的红外接收头和红外发射管打算当开关控制东西,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H(2020-06-05):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我玩过,有些经验,三个脚的里面有放大器,能检测38kHZ的讯号便成开关量,能触发单片机的中断脚,就 ...

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到红外信号,会有电平变化吗,能触发中断吗

网友I:
接受到信号,单片机还要解码,解码成一个8位数据,具体操作,金沙滩的视频红外哪一章有源码,或者百度,也有

网友J:
参考一楼的

网友J:
一楼的接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