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FOR循环取余数码管显示就不正常呢

楼主(2019-04-06):
#include<reg52.h>
sbit LA=P2^2;
sbit LB=P2^3;
sbit LC=P2^4;
unsigned char code smg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Ledbuf[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int counter=0;
unsigned char buf[6];
unsigned int stopwatch=65000;

void T1_Timer();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T1_Timer();
        while(1)
        {

                 if(counter==1000)
                   {
                                 counter=0;
                                 stopwatch--;
                                  for(i=0;i<6;i++)
                                            {
                                                        buf[i]=stopwatch%10;
                                                         stopwatch /=10;
                                            }
                   }
        }
}

void T1_Timer()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EA=1;
          ET0=1;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0=0X00;
         switch(i)
         {
                 case 0: LA=0;LB=0;LC=0;break;
                 case 1: LA=1;LB=0;LC=0;break;
                 case 2: LA=0;LB=1;LC=0;break;
                 case 3: LA=1;LB=1;LC=0;break;
                 case 4: LA=0;LB=0;LC=1;break;
                 case 5: LA=1;LB=0;LC=1;break;
                 case 6: LA=0;LB=1;LC=1;break;
                 case 7: LA=1;LB=1;LC=1;break;
                 default:break;

         }
           P0=smguan[buf[i]];
                 i++;
            if(i==8)i=0;
}

void interrupt_Timter1()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counter++;
                  Keyscan();
}

网友A:
是你的程序问题,与for无关
给你改好了,试试看
#include<reg52.h>
sbit LA=P2^2;
sbit LB=P2^3;
sbit LC=P2^4;
unsigned char code smg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Ledbuf[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int counter=0;
unsigned char buf[6];
unsigned int stopwatch=12345,ST;

void T1_Timer();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T1_Timer();
        while(1)
        {

                                 ST=stopwatch;
                 if(counter>=1000)
                   {
                                 counter=0;
                                 stopwatch--;
                                  for(i=0;i<6;i++)
                                            {
                                                        buf[i]=ST%10;
                                                         ST /=10;
                                            }
                   }
        }
}

void T1_Timer()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EA=1;
          ET0=1;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j=0;
         P0=0X00;
         switch(j)
         {
                 case 0: LA=0;LB=0;LC=0;break;
                 case 1: LA=1;LB=0;LC=0;break;
                 case 2: LA=0;LB=1;LC=0;break;
                 case 3: LA=1;LB=1;LC=0;break;
                 case 4: LA=0;LB=0;LC=1;break;
                 case 5: LA=1;LB=0;LC=1;break;
                 case 6: LA=0;LB=1;LC=1;break;
                 case 7: LA=1;LB=1;LC=1;break;
                 default:break;

         }
           P0=smguan[buf[j]];
                 j++;
            if(j==8)j=0;
}

void interrupt_Timter1()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counter++;
                  Keyscan();
}

网友B:
你这样处理只循环1次stopwatch就面目全非了,需要加一个临时变量过渡才不会破坏stopwatc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count;
        T1_Timer();
        while(1)
        {
                if(counter==1000)
                {
                        counter=0;
                        stopwatch--;
                        count=stopwatch;
                        for(i=0;i<6;i++)
                        {
                                buf[i]=count%10;
                                count/=1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处理只循环1次stopwatch就面目全非了,需要加一个临时变量过渡才不会破坏stopwatch。
void main(voi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程序问题,与for无关
给你改好了,试试看
#include

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