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五阶滤波电路怎么算

楼主(2019-04-06):
(图片)

网友A:
用波特图示仪直接 看截止频率就可以了,如果不计算的话,每个RC元件都是相同的参考,这个好计算

网友B:
顶沙发的.实际用中一般不会去管怎么计算,再说这计算复杂程度也超过了正常人脑的范围,只关心其频响就行了.
隐约记得这个的传递函数是个分式,分子是1分母好像是1+anS N项求积,就是符号大写派那个数学符号.不保证正确.

网友C:
把电容值看成是:1/(jωC)的电阻,与电阻一起串并联计算。其中: ω=2πf,j是虚根,即:-1的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