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

楼主:
大佬们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这样过孔的。

批注 2019-04-06

网友A(2019-04-06):
建议学习一下杜洋PCB入门

网友B:
不要在焊盘上放过孔,到时候不好焊的,你拉出来一点再放过孔

网友C:
推荐腾讯课堂学习PCB入门视频

网友D:
可以打在焊盘上,但如果你PCB空间足够的话,没必要这么放,你而且的过孔的直径也太大了

网友E:
过孔都比焊盘宽了,,最好拉出来过孔吧。都这样了还没有DRC报错?

网友F:
DRC可能关闭了,要不然肯定会报错的。

网友G:
问题有点大呢

via直接放在焊盘中心,和其他焊盘之间距离太近了
这个via单边焊环太小了吧,厂家做得出来吗
QFN封装底座焊盘最好接地
还有,10号引脚NC为什么会有连接
左下角还有几处线径大于焊盘宽度的

via建议放在焊盘一侧,盖油的内外侧都可以,裸露的最好不要放外侧
直接连接via on pad或者用一根比较短的走线

网友H:
你这板子做出来要是自己手工焊 焊盘放过孔没问题 堆锡就行 如果生产建议别 流水线焊故障率会高 翻修能修到头大

其它问题就是楼上前辈们说的 孔太大了 和旁边焊盘干涉了 做出来容易连线短路什么的 就算光刻分辨率没问题 腐蚀也不一定能做到都分得开

网友I:
这个过孔有点大 啊,推荐凡亿pcd视频学习

网友J:
绝对不要在焊盘上放过孔!会有N到问题的。

网友K:
一般不能把过孔打在焊盘上,做SMT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导致虚焊,焊锡顺着过孔流下去而引脚没有焊接。
手工焊没什么问题。
最好把过孔拉出来在引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