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机定位

楼主(2019-04-06):
怎么利用蓝牙输入一个坐标然后传输到51单片机上控制电机的转动带动绳子到达指定坐标,感谢回答

网友A:
用类似旋转电位器的器件来定位,

要求不高可以用电位器改造。

网友B:
目标位置放置一个霍尔传感器,传动绳上安装一块磁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