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实现0-9999计数器程序+仿真 4位一体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9-04-06):
*********************************************************************************************                                                                               本文已锁,请进来解锁*********************************************************************************************
  恭喜您解开本贴,既然来了就请认真看完再走吧
  名称:按键调节数码管显示

  功能:通过按键加减数码管所显示的数字
            按下k1加1,最大加到9999
            按下k2减1,最小减到0
            按下k3清零复位
   用了最简单的思路,各路大神不喜勿喷.

   小弟就不和各位爷绕弯子了,直接上图

//----------------------------------------------------------------------
//名称:按键调节数码管显示
//----------------------------------------------------------------------
//功能:通过按键加减数码管所显示的数字
//     按下k1加1,最大加到9999
//     按下k2减1,最小减到0
//     按下k3清零复位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 = P1^0;                   //加
sbit k2 = P1^1;                   //减
sbit k3 = P1^2;                   //复位
void key(void);
void display(void);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组

char m=99,n=98;                                //显示初值,m,n的值决定开机显示数值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void)
{
        P2=0X08;
                P0=table[m%10];   //显示个位
                delayms(5);
                P2=0X04;
            P0=table[m/10];          //显示十位
                delayms(5);
            P2=0X02;
                P0=table[n%10];          //显示百位
                delayms(5);
                P2=0X01;
                P0=table[n/10];          //显示千位
                delayms(5);
}

//***************************************************
//按键处理
//***************************************************
void key()
{
  if(k1==0)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延时消抖
           delayms(10);
        if(k1==0)                                 //再次检测是否真正按下按键
        {
          m++;                                         //m自加一
          if(m>=100)                         //如果m加到100则n加一 (限制m的取值范围) 个位、十位最大显示99
          {
                  n++;                                 //n自加一
                m=0;                                 //使m又从0开始计数
                if(n>=100)                         //如果n加到100则m=n=99 (限制n的取值范围) 百位、千位最大显示99
                {
                  m=99;                                 //最大显示9999
                  n=99;
                }
          }
        }
        while(!k1);                                 //按键松开
   }

  if(k2==0)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延时消抖
           delayms(10);                         //再次检测是否真正按下按键
        if(k2==0)
        {                                                 //m自减一
          m--;
          if(m<=0)                                 //如果m减到0则n减一 (限制n的取值范围) 个位、十位最小显示00
          {
            m=99;                                 //重新给m装初值
                  n--;                                 //n自减一
                if(n==-1)                         //如果n减到-1,则m=n=0 (限制n的取值范围) 百位、千位最小显示00
                {
                 n=0;                                 //最小显示0000
                 m=0;
                }
          }
        }
        while(!k2);                                 //按键松开
   }

if(k3==0)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k3==0)                                 //再次检测是否真正按下按键
   {
            m=0;                                         //复位,显示0000
         n=0;
   }
   while(!k3);                                 //按键松开
}
}

void main()
{
  while(1)
  {                                                         //调用按键检测
   key();                                         //数码管显示

……………………

网友A(2020-07-10):
你好  可预置计数值 的多步语言能写一个吗  赋予输出口  1000hz以内的

网友B(2020-11-23):
这个跟中断方式有关系吗

网友C(2021-02-20):
用stc89c52怎么改程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stc89c52怎么改程序啊

不用改,直接用,实在手痒愿意改把头文件改成REG52。

网友C:
89c52显示器全亮没倒计时显示,没按按键显示都是零,按了按键显示都是888是什么问题?不兼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9c52显示器全亮没倒计时显示,没按按键显示都是零,按了按键显示都是888是什么问题?不兼容吗

检查你的数码管驱动电路,他是直接驱动共阳数码管,用89C52可能亮度不够,用12或15单片机,用推挽模式驱动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查你的数码管驱动电路,他是直接驱动共阳数码管,用89C52可能亮度不够,用12或15单片机,用推挽模式驱 ...

小白初学者不会改啊,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白初学者不会改啊,谢谢大神指点。

看代码的19-20行,{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这是共阳数码管的段码,分别对应数字0-9,既然是共阳数码管,在显示的时候就要在每位数码管的阳极接通高电平才能点亮。

再看37-48行,

  • P2=0X08;
  •                 P0=table[m%10];   //显示个位
  •                 delayms(5);
  •                 P2=0X04;
  •             P0=table[m/10];          //显示十位
  •                 delayms(5);
  •             P2=0X02;
  •                 P0=table[n%10];          //显示百位
  •                 delayms(5);
  •                 P2=0X01;
  •                 P0=table[n/10];          //显示千位
  •                 delayms(5);
这里表明显示的时候分别往数码管阳极输出高电平,如果能的电路用了三极管扩流驱动数码管,那么就需要输出低电平,也就是“取反“,不然就是你那种现象,该亮的不亮,不该亮的全亮。如果你使用的是12或15单片机,可以在函数后加上
P0M1 = 0x00; P0M0 = 0xFF; //P0(00000000B,11111111B)
P2M1 = 0x00; P2M0 = 0x0F; //P2(00000000B,00001111B)
使用单片机推挽模式直接驱动数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代码的19-20行,{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这是共阳数码管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