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控制列74Hc138控制行8*8点阵程序

楼主(2019-04-06):
根据别人的程序改编,调试出来,分享一下,不能只拿不送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SH_CP                                          //Hc595接线
sbit RCLK =P3^5;//ST_CP
sbit SER  =P3^4;//DS

sbit IA=P1^0;//行控制线A                                           //Hc138 接线
sbit IB=P1^1;//行控制线B
sbit IC=P1^2;//行控制线C

u8 ledduan[3][8]=                                                             //3个字符 8位扫描
{
   0x00,0x7C,0x10,0x14,0x74,0x14,0x7E,0x00,                   //正
   0x00,0x66,0x99,0x81,0x81,0x42,0x24,0x18,
   0x00,0x00,0x18,0x3c,0x5a,0x18,0x18,0x00                  //格式必须准确 没有逗号

};                                                                                         //格式必须准确 加分号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Hc595扫描程序
{
        u8 a;
        SRCLK=0;      //首先设移位寄存器为低电平
        RCLK=0;         //再设存储寄存器为低电平
        for(a=0;a<8;a++)
        {
                SER=dat>>7;        //输入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
        u8 i;
                u16 r;
                u16 j;
      while(1)
      {
                  for(r = 0; r < 80; r++)
                  {
                P0=0x7f;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  IA=0;IB=0;IC=0; break;               //Hc138行扫描
                                case 1:  IA=1;IB=0;IC=0; break;
                                case 2:  IA=0;IB=1;IC=0; break;
                                case 3:  IA=1;IB=1;IC=0; break;
                                case 4:  IA=0;IB=0;IC=1; break;
                                case 5:  IA=1;IB=0;IC=1; break;
                                case 6:  IA=0;IB=1;IC=1; break;
                                case 7:  IA=1;IB=1;IC=1; break;
                                  }
                  Hc595SendByte(ledduan[j][i]);
                        delay(100);                   //延时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

                   }

                        j++;                                // 字符轮流输出
                if(j == 3)
                {
                        j = 0;
                 }

      }
}

网友A(2019-05-20):
谢谢你,这个很有用。

网友B:
楼主,能发下两个74HC595和一个8*8点阵如何连接,我搞不懂引脚图,我邮箱176702029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