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超声波避障的代码

楼主(2019-04-06):
关于一些简单的超声波避障代码

#include<reg52.h>

//定义选择开关
sbit selet1 = P3^5;
sbit selet2 = P3^4;
//sbit selet3 = P3^3;

//定义L298N端口
sbit in1 = P0^0;
sbit in2 = P0^1;
sbit in3 = P0^2;
sbit in4 = P0^3;
sbit enA = P0^4;
sbit enB = P0^5;

//定义微动开关端口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定义蜂鸣器
sbit beep = P3^6;

//定义超声波模块端口
sbit Trig = P1^2;
sbit Echo = P1^3;
unsigned int distance_cm = 0;          //距离
unsigned int overflow_count = 0;  //溢出计数
unsigned int status = 0;                  //超声波模块状态
unsigned int dis_count = 0;                  //计数

unsigned char tmp, dat, flat;
unsigned int num, model, c=0;
unsigned int speed = 100;

//static unsigned int car_statues = 5; //小车默认状态为停止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aa);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pwm);
void f(void);
void back(unsigned char pwm);
void b(void);
void left(unsigned char pwm);
void l(void);
void right(unsigned char pwm);
void r(void);
void stop(void);
void laba(unsigned int i);
void chaoshengbo_init(void);
void GetDistance(void);
void lanya_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get_model(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 = 0;
        //chaoshengbo_init();
        lanya_init();                         //蓝牙模块初始化
        speed = 40;
        while(1)
        {

                get_model(SBUF);
                if(model == 1)
                        forward(speed);
                if(model == 2)
                        left(speed);
                if(model == 3)
                        right(speed);
                if(model == 4)
                        back(speed);
                if(model == 5)
                        stop();
                if(model == 6)
                        speed = 40;
                if(model == 7)
                        speed = 75;
                if(model == 8)
                        speed = 100;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ctrl();
                }

                if(selet1 == 0)                //S1被按下时,前进,微动开关模式
                {
                        delay(5);          //消抖
                        if(selet1 == 0)                //确认按键被按下
                        {
                                while(!selet1)        //松开按键检测
                                        ;
                                n = 1;                        //n赋值为1,微动开关模式
                        }
                }

                if(selet2 == 0)                //S2被按下时,后退,超声波避障模式
                {
                        delay(5);                  //消抖
                        if(selet2 == 0)           //确认按键被按下
                        {
                                while(!selet2)         //按键松开检测
                                        ;
                                n = 2;                         //n赋值为2,超声波避障模式
                        }
                }
                   /*
                if(selet3 == 0)                //S3被按下时,手机蓝牙控制模式
                {
                        delay(5);                                //消抖
                        if(selet3 == 0)                        //确认按键被按下
                        {
                                while(!selet3)                //按键松开检测
                                        ;
                                n = 3;                           //n赋值为3,蓝牙控制模式
                                lanya_init();
                        }
                }
           */
                if( n == 1)                                 //若n为1,微动开关模式
                {
                        f();                         //默认前进

                        if(key1 == 0)                          //若左边微动开关被按下
                        {
                                delay(5);                                //消抖
                                if(key1 == 0)                        //确认左边微动开关被按下
                                {
                                        //while(!key1);                //按键松开检测
                                        b();                                //先后退
                                        delay(1000);
                                        r();                                //再左转
                                        delay(1000);
                                }
                        }
                        if(key2 == 0)                   //若右边微动开关被按下
                        {
                                delay(5);                        //消抖
                                if(key2 == 0)                        //确认右边微动开关被按下
                                {
                                        //while(!key2);                 //按键松开检测
                                        b();                                 //先后退
                                        delay(1000);
                                        r();                         //在右转
                                        delay(1000);
                                }
                        }
                }

                else if( n == 2)                        //若n为2,超声波避障模式
                {
                        ES = 0;
                        TR1 = 0;
                        chaoshengbo_init();                //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speed = 100;
                        b();                                        //默认后退
                        GetDistance();                        //获取距离
                        if(distance_cm > 0 && distance_cm <= 15)                //若获取的距离大于0且小于等于15cm时
                        {
                                f();                                                           //先前进(与默认行驶方式相反)
                                delay(1000);
                                r();                                                          //再右转
                                delay(1000);
                        }
                }
         /*
                else if( n == 3)                        //若n为3, 蓝牙控制模式
                {
                        //TR2 = 0;                                //关闭超声波模块开的定时器2
                        lanya_init();                         //蓝牙模块初始化
                        stop();                                        //默认停止
                        get_model(SBUF);                //获取信号
                        speed = 35;

                        if(model == 1)                        //若接收到的信号为1,前进
                                forward(speed);                        //前进
                        if(model == 2)                        //若接收到的信号为2,左转
                                left(speed);                                //左转
                        if(model == 3)                        //若接收到的信号为3,右转
                                right(speed);                        //右转
                        if(model == 4)                        //若接收到的信号为4,后退
                                back(speed);                                //后退
                        if(model == 5)                        //若接收到的信号为5,停止
                                stop();                                //停止
                        if(model == 6)                        //若接收到的信号为6,一档
                                speed = 35;                        //speed为35
                        if(model == 7)                        //若接收到的信号为7,二挡
                                speed = 70;                        //speed为70
                        if(model == 8)                        //若接收到的信号为8,三挡
                                speed = 100;                //speed为100

                        if(RI==1)               //判断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ctrl();
                        }
                }
                */
        }
}

//小车右转
void right(unsigned char pwm)
{
        enA = 1;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0;
        delay_us( pwm );

        enA = 1;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delay_us( 100 - pwm );
}
void r(void)
{
        enA = 1;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0;
}

//小车左转
void left(unsigned char pwm)
{
        enA = 1;
        in1 = 0;
        in2 = 0;
        in3 = 1;
        in4 = 0;
        delay_us( pwm );

        enA = 1;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delay_us( 100 - pwm );
}
void l(void)
{
        enA = 1;
        in1 = 0;
        in2 = 0;
        in3 = 1;
        in4 = 0;
}

//小车后退
void back(unsigned char pwm)
{
        enA = 1;
        enB = 1;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delay_us( pwm );

        enA = 1;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delay_us( 100 - pwm );
}
void b(void)
{
        enA = 1;
        enB = 1;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

//小车前进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pwm)
{
        enA = 1;
        enB = 1;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delay_us( pwm );

        enA = 1;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delay_us( 100 - pwm );
}
void f(void)
{
        enA = 1;
        enB = 1;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

//小车停止
void stop(void)
{
        enB = 1;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

/*
//喇叭
void laba(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if( i == 1 )
                forward();
        else if( i == 2 )
                left();
        else if( i == 3 )
                right();
        else if( i == 4 )
                back();
        else if( i == 5 )
                stop();

        for(j=200; j>0; j--)
        {
                beep = ~beep;
                delay_us(500);
        }
        delay(500);
        for(j=200; j>0; j--)
        {
                beep = ~beep;
                delay_us(500);
        }
}
*/

//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void chaoshengbo_init(void)
{
        Trig = 0;
        //TH2 = RCAP2H = 0;
        //TL2 = RCAP2L = 0;
        TH0 = TL0 = 0;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ET0 = 1;        //允许T0中断
}

//超声波模块获取距离
void GetDistance(void)
{
        Trig = 1;        //发送触发信号
        status = 1;          //状态1为发射超声波
        TH0 = 0;
        TL0 = 0;
        TR0 = 1;        //打开定时器0
        while(TL0 < 42)                //产生超过10us的脉冲
                ;
        status = 2;          //状态2为发射完超声波后
        Trig = 0;
        TR0 = 0;
        TH0 = 0;
        TL0 = 0;
        overflow_count = 0;
        TR0 = 1;                  //打开定时器0
        while(Echo == 0)   //当无信号返回时
        {
                if(status == 5)                //状态5表示超时
                {
                        status = 0;
                        distance_cm = 0;
                        break ;        //失败
                }
        }
        TR0 = 0;        //清空计数
        TH0 = 0;
        TL0 = 0;
        overflow_count = 0;
        TR0 = 1;
        while(Echo == 1)        //有信号返回时,开始计算长度
        {
                if(status == 5)        //status为5时失败
                {
                        status = 0;
                        distance_cm = 0;
                        TR0 = 0;
                        break ;
                }
        }
        dis_count = overflow_count * 65536 + TH0 * 256 + TL0;
        TR0 = 0;
        distance_cm = (unsigned int)( (long)(dis_count) * 34 / 10000);
        status = 0 ;        //准备下次发送
}

//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
        TF0 = 0;
        overflow_count++;
        TH0 = 0;
        TL0 = 0;
        if(overflow_count == 2)
        {
                status = 5;                //超时
        }
}

//蓝牙模块
void get_model(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shu1,value1;
        value1=value-48;
        //bai=value1/16;
        shu1=value1%16;

   switch(shu1)
   {
           case 1:model = 1;break;        //model赋值为1,前进
        case 2:model = 2;break;        //model赋值为2,左转
        case 3:model = 3;break;        //model赋值为3,右转
        case 4:model = 4;break;        //model赋值为4,后退
        case 5:model = 5;break;        //model赋值为5,停止
        case 6:model = 6;break; //model赋值为6,一档
        case 7:model = 7;break; //model赋值为7,二挡
        case 8:model = 8;break; //model赋值为8;三挡
        //case 9:model = 6;break;        //model赋值为6,喇叭
   }

}

void lanya_init()        //串口初始化
{
        TR1 = 0;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即10010000,REN为1,串口工作模式为2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初始值设为FD,产生9600波特率

        PCON &= 0x7f;                       // 即SMOD1为0,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ES=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数据发送
{
        TI=0;
        SBUF=a;
        while(TI==0);
        TI=0;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tatic unsigned int car_statues = 5; //小车默认状态为停止
        switch(tmp)
        {
                case '1':send(tmp);break;        //前进
                case '2':send(tmp);break;        //左转
                case '3':send(tmp);break;        //右转
                case '4':send(tmp);break;        //后退
                case '5':send(tmp);break;        //停止
                case '6':send(tmp);break;        //一档
                case '7':send(tmp);break;        //二挡
                case '8':send(tmp);break;        //三挡
                //case '9':send(tmp);break;        //喇叭
                default:send(tmp);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 y;
        for(x = z; x > 0 ; x--)
                for(y=110;y>0;y--)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aa)
{
        while(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