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ltium Designer里这个J11是什么?

楼主(2019-04-06):
新学altuim designer,很多的元件不认得,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Screenshot_2019-04-06 RS485通讯接口电路图-文章-基础课-电子技术基础 -

网友A:
基本上就是一个测试点

网友B:
应该没有人认识所有的电子元件,最好能有人教你。

网友C:
this is a testpoint. You can check signal after PCBA

网友D:
测试点,测试用的,可接万用表或示波器,可观察485-DIR的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