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了STM32程序但是不知道打开哪个文件?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14):
keil4的话是uvprojx,iar不是。

网友B:
在工程文件夹的USER里边
打开工程文件 看尾缀带prj相关内容。

网友C:
主程序一般在user文件中,子程序每个文件都打开看一下

网友D:
建议每个文件打开看看,由于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有的喜欢放在user文件夹下,有的喜欢放project文件加下,找到后缀名为.uvprojx,它是工程,如果电脑安装了keil软件,工程前面会有图标显示的C:\Users\mt\Pictures\捕获.PNG

网友E:
.hex 这个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单片机里,他就是从无后缀文件test1里提取的,去掉了调试信息,可以打开

.uvopt和.uvproj都是keil工程文件,共同说明这你工程里有哪些文件,文件有没有被编译过,工程目录树是怎么组织的等等信息

网友F:
工程文件夹-user-uvprojx后缀的文件,用keil打开

网友G:
你安装好keil软件 进入工程文件就可以看到keil标志的文件 打开就可以

网友H:
打开工程文件带project的,.c是代码

网友I:
打开写着int main()的那个

网友J:
文件里面一般都有个user文件,打开后可以看到有个project文件,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