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光电门开关程序,引脚读写搞不清楚(EE-SX671P-WR)

楼主(2019-04-07):
有哪位大神做过51单片机与光电门开关之间的程序。光电门(型号EE-SX671P-WR)通电时亮,遮光时灯灭,输出PNP高电平;将其输出线接到单片机上,触发外部中断,即光电门被遮光时一个LED灯亮,遮挡物移开时灯灭。程序应该很简单,我就是引脚读写搞不太清楚。

网友A(2019-06-07):
他的说明书肯定写的很清楚

网友B:
用一个IO口作为输入电平读取就是了,有什么特别的?
读:变量=IO电平

网友C:
PNP型开集输出,输出不下拉输出不了0的,需要下拉电阻

网友D:
可以参考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