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单片机矩阵按键数码管显示0-F字码 Keil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4-07):
4*4矩阵按键数码管显示0-F字码
内容包含:keil+protues
适合刚接触单片机的同学;
有什么单片机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留言评论!
4_4矩阵按键.rar (199.88 KB, 下载次数: 63) 后期补充:4*4KEYPAD行扫描程序
/**********************************************************
程序功能:4*4矩阵键盘按照行扫描的方式进行按键的确定
本程序适应上次正反转电平的方式进行确定按键的Protues仿真图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0-F字码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23;y++);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1 = 0XF0;
                if(P1 != 0XF0)
                {
                        delay(5);
                        if(P1 != 0XF0)
                        {
                                P1 = 0xEF;
                                if(P1 != 0xEF)
                                {
                                        switch(P1)
                                        {
                                                case 0xEE:P2 = 0;P0 = table[0];while(P1 == 0XEE);break;
                                                case 0xED:P2 = 0;P0 = table[4];while(P1 == 0XED);break;
                                                case 0xEB:P2 = 0;P0 = table[8];while(P1 == 0XEB);break;
                                                case 0xE7:P2 = 0;P0 = table[12];while(P1 == 0XE7);break;
                                        }
                                }
                                P1 = 0xDF;
                                if(P1 != 0xDF)
                                {
                                        switch(P1)
                                        {
                                                case 0xDE:P2 = 0;P0 = table[1];while(P1 == 0xDE);break;
                                                case 0xDD:P2 = 0;P0 = table[5];while(P1 == 0xDD);break;
                                                case 0xDB:P2 = 0;P0 = table[9];while(P1 == 0xDB);break;
                                                case 0xD7:P2 = 0;P0 = table[13];while(P1 == 0xD7);break;
                                        }
                                }
                                P1 = 0xBF;
                                if(P1 != 0xBF)
                                {
                                        switch(P1)
                                        {
                                                case 0xBE:P2 = 0;P0 = table[2];while(P1 == 0xBE);break;
                                                case 0xBD:P2 = 0;P0 = table[6];while(P1 == 0xBD);break;
                                                case 0xBB:P2 = 0;P0 = table[10];while(P1 == 0xBB);break;
                                                case 0xB7:P2 = 0;P0 = table[14];while(P1 == 0xB7);break;
                                        }
                                }
                            P1 = 0x7F;
                                if(P1 != 0x7F)
                                {
                                        switch(P1)
                                        {
                                                case 0x7E:P2 = 0;P0 = table[3];while(P1 == 0x7E);break;
                                                case 0x7D:P2 = 0;P0 = table[7];while(P1 == 0x7D);break;
                                                case 0x7B:P2 = 0;P0 = table[11];while(P1 == 0x7B);break;
                                                case 0x77:P2 = 0;P0 = table[15];while(P1 == 0x77);break;
                                        }
                                }
                        }
                }
        }
}

这里不添加程序包了,这里我直接把程序贴出来,有想学习的同学可以直接复制下来贴到你自己建立的工程中,
这里的行扫描程序和上述程序包中的Protues是匹配的,可以直接替换新的HEX文件进行实验!

网友A(2019-07-02):
请问下这个显示屏的代码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