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08s2单片机RGB变色灯程序+PCB文件+视频(8个流水灯)

楼主(2019-04-07):
用扫描数码管位选的方式来选择rgb的共阳极,其他三端个连在一起,作为“段选”,

用ss8050三极管提供电流,用的电阻大概是510或者1k,简单的电路,看看就明白。

那个按键是控制的,不过程序我没有写,可以自由写附件中附带视频文件

电路原理图如下:

注意:USB接口我好像是接反了,注意下。

下面是我做的pcb,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蓝色的跳线可以打孔从背边连线。

下面是单片机程序,一共有八种效果,可以自己写哦: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d = P1^6;
sbit Blud = P1^0;
sbit Green = P1^1;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1()
{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
void display1()
{
        uchar i,j,a;
        j = 0x0f;
        P3 = j;
        for(a=0;a<5;a++)
        {
                for(i=0;i<150;i++)
                {
                Red = 1;Green = 0;Blud = 0;
                delay(i);
                Red = 0;Green = 1;Blud = 1;
                delay(150-i);
                Red = 1;Green = 0;Blud = 0;
                delay(i);
                Red = 0;Green = 1;Blud = 1;
                delay(150-i);
                Red = 1;Green = 0;Blud = 0;
                delay(i);
                Red = 0;Green = 1;Blud = 1;
                delay(150-i);
                Red = 1;Green = 0;Blud = 0;
                delay(i);
                Red = 0;Green = 1;Blud = 1;
                delay(150-i);
                }
                for(i=149;i>0;i--)
                {
                Red = 1;Green = 0;Blud = 1;
                delay(i);
                Red = 0;Green = 1;Blud = 0;
                delay(150-i);
                Red = 1;Green = 0;Blud = 1;
                delay(i);
                Red = 0;Green = 1;Blud = 0;
                delay(150-i);
                Red = 1;Green = 0;Blud = 1;
                delay(i);
                Red = 0;Green = 1;Blud = 0;
                delay(150-i);
                Red = 1;Green = 0;Blud = 1;
                delay(i);
                Red = 0;Green = 1;Blud = 0;
                delay(150-i);
                }
        j=_crol_(j,1);
        P3 = j;
        }
}
void display2()
{
        uchar i,j;
        j = 0x07;
        P3 = j;
        Red = 1;Green = 0;Blud = 0;
        for(i=0;i<16;i++)
        {
                delay1();
                delay1();
                delay1();
                j=_crol_(j,1);
                P3 = j;
        }
        j = 0x07;
        P3 = j;
        Red = 0;Green = 1;Blud = 0;
        for(i=0;i<16;i++)
        {
                delay1();
                delay1();
                delay1();
                j=_crol_(j,1);
                P3 = j;
        }
        j = 0x07;
        P3 = j;
        Red = 0;Green = 0;Blud = 1;
        for(i=0;i<16;i++)
        {
                delay1();
                delay1();
                delay1();
                j=_crol_(j,1);
                P3 = j;
        }

网友A:
有没有各种元件的型号名称??

网友B(2019-08-15):
如果按键程序写上就好了 不完美 但值得赞 最起码我还不会

网友C(2021-08-17):
太珍贵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