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FID门禁系统故障(LCD12864屏亮 但无字符)求解决

楼主(2019-04-07):
我做的RFID门禁系统   打开电源  LCD12864屏亮  但无字符    蜂鸣器 响一声     LED不亮  刷卡 也不行  是怎么回事啊  忘做过此设计的大佬讲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缺少的东西太多了。需要维修经验。
先查电源、再查连接线路……

网友B:
自己做的?也许你的程序根本没被执行啊,只是加上了电源而已

网友C:
你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D(2019-05-09):
我跟你做的一模一样,也是你的问题,同求

网友E(2019-06-17):
代码有没有问题,如果定义的数据位不正确也没办法实现的。

网友F:
同样的问题

网友G:
需要有原理图(含PCB文件)和程序,才能找故障原因

网友H:
原理图或代码,都没有提供,这叫大家如何是好......
一般都在程序里面出的问题。
程序总要写一行开机测试程序的,例如,欢迎使用...
这样至少你自己知道,具体初始化就出问题了。
还是其它器件没有输出数据给这个屏。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20-04-23):
和我的问题一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