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S011模块(空气中pm2.5及pm10)单片机c程序实现(链接附源码)

楼主(2019-04-07):
这些天在做一个有关空气质量检测的一个玩意,运用了sds011这个传感器,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发现都没有源码!!!由此我将我自己写的源码发布出来,供大家直接参考及使用!为的是方便大家,为大家节省一些不必要的时间,还有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将自己的东西开源出来,大家相互交流,共同学习!!

普中开发板,直接
连接模块直接下载程序,lcd1602液晶屏显示。有些的不好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正!!!

初创不易请大家多多支持!!

#include "lcd.h"

unsigned char        ge,shi,bai,qian,wan,shiwan;                        //显示变量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        是0:允许执行;1:禁止执行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使能
        sta = LCD1602_DB;        //读取数据位
        LCD1602_EN = 0;                //失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1000 000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1602_RS = 0;                        //0:对命令操作                (数据,命令选择端)
    LCD1602_RW = 0;                        //0:写                                (读写命令选择端        )
    LCD1602_DB = cmd;                //命令发送到io口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1:对数据操作                (数据,命令选择端)
      LCD1602_RW = 0;                //0:写                                (读写命令选择端        )
      LCD1602_DB = dat;                //命令发送到io口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显示
//{
//    unsigned char addr;
//    if(y == 0)
//        addr = 0x00 + x;
//    else
//        addr = 0x40 + x;
//
//    Lcd1602_Write_Cmd(addr|0x80);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坐标)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Lcd1602_Write_Cmd(X);                         //发命令字
        Lcd1602_Write_Data(DData);                 //发数据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
//    LcdSetCursor(x,y);      //当前字符的坐标
//    while(*str != '\0')
//    {
//        Lcd1602_Write_Data(*str++);
//    }
//}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8总线数据传输
        Lcd1602_Write_Cmd(0x08);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1602_Write_Cmd(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取余运算
void conversion(int temp_data)
{
        temp_data=temp_data;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void Lcd1602_Show_PM()
{
        usart_date_process();

        conversion(pm2_5);
        DisplayOneChar(0,0,'P');                //PM2.5显示
        DisplayOneChar(1,0,'M');
        DisplayOneChar(2,0,'2');
        DisplayOneChar(3,0,'.');
        DisplayOneChar(4,0,'5');
        DisplayOneChar(5,0,':');
        DisplayOneChar(7,0,bai);              //温度的十位
        DisplayOneChar(8,0,shi);                //温度的个位
        DisplayOneChar(9,0,ge);              //温度的十位
        DisplayOneChar(11,0,'u');
        DisplayOneChar(12,0,'g');
        DisplayOneChar(13,0,'/');
        DisplayOneChar(14,0,'m');
        DisplayOneChar(15,0,'3');

        conversion(pm10);
        DisplayOneChar(0,1,'P');                //PM2.5显示
        DisplayOneChar(1,1,'M');
        DisplayOneChar(2,1,'1');
        DisplayOneChar(3,1,'0');
        DisplayOneChar(4,1,' ');
        DisplayOneChar(5,1,':');
        DisplayOneChar(7,1,bai);              //温度的十位
        DisplayOneChar(8,1,shi);                //温度的个位
        DisplayOneChar(9,1,ge);              //温度的十位
        DisplayOneChar(11,1,'u');
        DisplayOneChar(12,1,'g');
        DisplayOneChar(13,1,'/');
        DisplayOneChar(14,1,'m');
        DisplayOneChar(15,1,'3');
}

//void Lcd1602_Show_height()
//{
//        conversion(height);
//        DisplayOneChar(2,0,'H');                //海拔显示
//        DisplayOneChar(3,0,':');
//        DisplayOneChar(6,0,qian);                //千位
//        DisplayOneChar(8,0,bai);                //百位
//        DisplayOneChar(9,0,shi);                //十位
//        DisplayOneChar(10,0,ge);                //个位
//        DisplayOneChar(13,0,'m');                //海拔单位
//}

楼主:
没有人支持吗!!

网友A(2019-08-16):
引用 楼主:
没有人支持吗!!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51,还是32?我是初学者。

网友B(2019-12-03):
很有学习参考

网友C(2020-04-18):
楼主,这PM2.5和PM10的算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D(2024-04-19):
请问要同时显示PM1的话就加上一段程序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