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四位数码管定时闹钟,播放音乐

楼主(2019-04-07):
使用Stc15f104w作为控,驱动数码管为两片74hc595n
使用无源蜂鸣器,可播放曲子,程序里为天空之城
两个按钮调时间,程序为网上寻找组合辛苦修改调试好的,不喜勿喷

网友A(2020-12-19):
这个挺好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B(2020-06-11):
看起来不错哦!学习啦!!!

楼主(2019-04-1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TE_D0 0//220
#define NOTE_D1 5//294
#define NOTE_D2 7//330
#define NOTE_D3 8//350
#define NOTE_D4 10//393
#define NOTE_D5 12//441
#define NOTE_D6 14//495
#define NOTE_D7 16//556

#define NOTE_DL1 147
#define NOTE_DL2 165
#define NOTE_DL3 175
#define NOTE_DL4 196
#define NOTE_DL5 0//221
#define NOTE_DL6 2//248
#define NOTE_DL7 4//278

#define NOTE_DH1 17//589
#define NOTE_DH2 19//661
#define NOTE_DH3 20//700
#define NOTE_DH4 22//786
#define NOTE_DH5 24//882
#define NOTE_DH6 26//990
#define NOTE_DH7 112
sbit buzzer=P3^4;
sbit  k1=P3^3;//sbit  Echo=  P3^3;
sbit  k2=P3^2;//sbit  Trig=  P3^2;
sbit  DS   = P3^1;    //p3.4串行数据输入   DS
sbit  SH_CP = P3^0;    //串行输入时钟,上升沿有效
sbit  ST_CP = P3^5;    //串行寄存器时钟,上升沿有效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IE2  = 0xAF;
sfr        AUXR = 0x8E;

/**********函数声明********************/
void SendTo595(uchar byteData);
void xianshi(uint shu);
void xian();
void key1pros();
void key2pros();
void tiaoshi();
void Timer2Init() ;
/***********************************/

char code DISP[] = {0xf5, 0x05, 0xb3, 0x97, 0x47, 0xd6, 0xf6, 0x85, 0xf7,0xd7};
char code DIWP[] = {0xfd, 0x0d, 0xbb, 0x9f, 0x4f, 0xde, 0xfe, 0x8d, 0xff,0xdf};
char code QQ[]={0x70,0xb0,0xd0,0xe0};
int  t50ms=0,t1s=60,tmin=60,th=9;
uint  po=0,aa=4,tt=0;
uint c=0,v=0,b=0,n=0,x=1;
uint length;//这里定义一个变量,后面用来表示共有多少个音符//uint  time=0;//uint q;
uchar th0_f; //在中断中装载的 T0 的值高 8 位
uchar tl0_f ;//在中断中装载的 T0 的值低 8 位

//T0 的值,及输出频率对照表
uchar code freq[36*2]={
0xA9,0xEF,//00220HZ ,1 //0
0x93,0xF0,//00233HZ ,1#//1
0x73,0xF1,//00247HZ ,2//2
0x49,0xF2,//00262HZ ,2#//3
0x07,0xF3,//00277HZ ,3//4
0xC8,0xF3,//00294HZ ,4//5
0x73,0xF4,//00311HZ ,4#//6
0x1E,0xF5,//00330HZ ,5//7
0xB6,0xF5,//00349HZ ,5#//8
0x4C,0xF6,//00370HZ ,6//9
0xD7,0xF6,//00392HZ ,6#//10
0x5A,0xF7,//00415HZ ,7//11
0xD8,0xF7,//00440HZ 1 //12
0x4D,0xF8,//00466HZ 1# //13
0xBD,0xF8,//00494HZ 2 //14
0x24,0xF9,//00523HZ 2# //15
0x87,0xF9,//00554HZ 3 //16
0xE4,0xF9,//00587HZ 4 //17
0x3D,0xFA,//00622HZ 4# //18
0x90,0xFA,//00659HZ 5 //19
0xDE,0xFA,//00698HZ 5# //20
0x29,0xFB,//00740HZ 6 //21
0x6F,0xFB,//00784HZ 6# //22
0xB1,0xFB,//00831HZ 7 //23
0xEF,0xFB,//00880HZ `1
0x2A,0xFC,//00932HZ `1#
0x62,0xFC,//00988HZ `2
0x95,0xFC,//01046HZ `2#
0xC7,0xFC,//01109HZ `3
0xF6,0xFC,//01175HZ `4
0x22,0xFD,//01244HZ `4#
0x4B,0xFD,//01318HZ `5
0x73,0xFD,//01397HZ `5#
0x98,0xFD,//01480HZ `6
0xBB,0xFD,//01568HZ `6#
0xDC,0xFD,//01661HZ `7 //35
};

uint code tune[] =
{
NOTE_D0,NOTE_D6,NOTE_D7,NOTE_DH1,NOTE_D7,NOTE_DH1,NOTE_DH3,NOTE_D7,NOTE_D7,NOTE_D7,NOTE_D3,NOTE_D3, NOTE_D6,NOTE_D5,NOTE_D6,NOTE_DH1,NOTE_D5,NOTE_D5,NOTE_D5,NOTE_D3,NOTE_D4,NOTE_D3,NOTE_D4,NOTE_DH1, NOTE_D3,NOTE_D3,NOTE_D0,NOTE_DH1,NOTE_DH1,NOTE_DH1,NOTE_D7,NOTE_D4,NOTE_D4,NOTE_D7,NOTE_D7,NOTE_D7,NOTE_D0,NOTE_D6,NOTE_D7, NOTE_DH1,NOTE_D7,NOTE_DH1,NOTE_DH3,NOTE_D7,NOTE_D7,NOTE_D7,NOTE_D3,NOTE_D3,NOTE_D6,NOTE_D5,NOTE_D6,NOTE_DH1,NOTE_D5,NOTE_D5,NOTE_D5,NOTE_D2,NOTE_D3,NOTE_D4,NOTE_DH1,NOTE_D7,NOTE_D7,NOTE_DH1,NOTE_DH1,NOTE_DH2,NOTE_DH2,NOTE_DH3,NOTE_DH1,NOTE_DH1,NOTE_DH1,NOTE_DH1,NOTE_D7,NOTE_D6,NOTE_D6,NOTE_D7,NOTE_D5,NOTE_D6,NOTE_D6,NOTE_D6,NOTE_DH1,NOTE_DH2,NOTE_DH3,NOTE_DH2,NOTE_DH3,NOTE_DH5,NOTE_DH2,NOTE_DH2,NOTE_DH2,NOTE_D5,NOTE_D5,NOTE_DH1,NOTE_D7,NOTE_DH1,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6,NOTE_D7,NOTE_DH1,NOTE_D7,NOTE_DH2,NOTE_DH2,NOTE_DH1,NOTE_D5,NOTE_D5,NOTE_D5,NOTE_DH4,NOTE_DH3,NOTE_DH2,NOTE_DH1,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6,NOTE_DH6,NOTE_DH5,NOTE_DH5,NOTE_DH3,NOTE_DH2,NOTE_DH1,NOTE_DH1,NOTE_D0,NOTE_DH1,NOTE_DH2,NOTE_DH1,NOTE_DH2,NOTE_DH2,NOTE_DH5,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6,NOTE_DH6,NOTE_DH5,NOTE_DH5, NOTE_DH3,NOTE_DH2,NOTE_DH1,NOTE_DH1,NOTE_D0,NOTE_DH1,NOTE_DH2,NOTE_DH1,NOTE_DH2,NOTE_DH2,NOTE_D7,NOTE_D6,NOTE_D6,NOTE_D6,NOTE_D6,NOTE_D7
};//这部分就是整首曲子的音符部分,用了一个序列定义为tune,整数
float code duration[]=

{
  1,0.5,0.5,     1+0.5,0.5,1,1,     1,1,1,0.5,0.5,
  1+0.5,0.5,1,1,     1,1,1,1,          1+0.5,0.5,1,1,
  1,1,0.5,0.5,0.5,0.5,    1+0.5,0.5,1,1,     1,1,1,0.5,0.5,
  1+0.5,0.5,1,1,    1,1,1,0.5,0.5,     1+0.5,0.5,1,1,
  1,1,1,0.5,0.5,    1,0.5,0.25,0.25,0.25,0.5,    0.5,0.5,0.5,0.25,0.5,1,
  0.5,0.5,0.5,0.5,1,1,    1,1,1,0.5,0.5,    1+0.5,0.5,1,1,
  1,1,1,0.5,0.5,    1.5,0.5,1,1,    1,1,1,1,
  0.5,0.5,1,1,0.5,0.5,    1.5,0.25,0.5,1,    1,1,1,1,
  1,1,1,1,    1,1,1,1,    0.5,0.5,1,1,0.5,0.5,
  1,0.5,0.5,1,1,    1,1,1,1,    1,1,1,1,
  0.5,0.5,1,1,0.5,0.5,    1,0.5,0.25,0.5,1,    1,1,1,0.5,0.5
};//这部分是整首曲子的节拍部分,也定义个序列duration,浮点(数组的个数和前面音符的个数是一样的,一一对应么)

void delay(uint z)//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
for(y=0;y<114;y++)
{
}
}
}

void fasheng() //发声子程序
{
unsigned int a,x;
for (a=0;a<900;a++)
{
buzzer=!buzzer;
for (x=0;x<100;x++); //45为蜂鸣器发声频率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t50ms++;
if(t50ms==20)//1s
{
t50ms=0;
t1s--;
//while(1){fasheng();delay(1000);}
if(t1s==-1)//1min
{
t1s=59;
tmin--;
//fasheng();
if(tmin==-1)//1h
{

  150. fasheng();
  151. x=0;
  152. TR0=0;

tmin=59;
th--;

}
}

}

}

//定时中断 2,用于产生唱歌频率
void Timer2_inter() interrupt 12
{
T2L=tl0_f;
T2H=th0_f; //调入预定时值
buzzer=~buzzer; //取反音乐输出 IO
}

void Timer2Init()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1<<4);                // Timer2 停止运行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H = 0x00;        // 数据位
        T2L = 0x4C;        // 数据位
IE2 |= 0x04; //允许定时器2产生中断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void Time_Init()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x3C;
         TL0=0xB0;
    ET0=1;
         EA=1;

}

void SendTo595(uchar Data)
{
   uint i;

   for(i=0;i<8;i++)
   {
                    SH_CP = 0;

        DS=0x80&Data;//&为按位运算符,即全1为1,有0为0,上式也就是 (1000 0000)&(1111 1111)=1000 0000,若高位为1则是1高位为0则这个式子为0

        Data=_crol_(Data,1); //左移一位 将高位补给低位,如果二进制数为01010101 那么_crol_(1) 为10101010

        SH_CP = 1;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成高电平 并延时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

}

void xian()

{

uint qian;
uint bai;
uint shi;
uint ge;
uint j;
qian=tmin/10;
bai=tmin%10;
shi=t1s/10;
ge=t1s%10;

for(j=0;j<20;j++)
{
SendTo595(QQ[0]);
SendTo595(DISP[ge]);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delay(1);

SendTo595(QQ[1]);
SendTo595(DISP[shi]);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delay(1);
SendTo595(QQ[2]);
SendTo595(DIWP[bai]);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delay(1);

SendTo595(QQ[3]);
SendTo595(DISP[qian]);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delay(1);

}

}

void key1pros()//定义独立按键控制
{
    po=1000;
        if(k1==1)//说明按下去了
        {
          while(po--);//消抖
          if(k1==1)
          {
                  fasheng() ;
                tt=tt+1;
                if(tt==10)
                {
                tt=0;
                }//翻转
          }

          while(k1);//按键松开
        }
}
void key2pros()
{
po=1000;
if(k2==1)//说明按下去了
        {
          while(po--);//消抖
          if(k2==1)
          {
                  fasheng() ;
                aa=aa-1;

          }

          while(k2);//按键松开
        }

}

void tiaoshi()
{
switch(aa)
                        {
                                                        case 4:
                                                        while(aa==4)
{
key2pros();
key1pros();
c=tt;
SendTo595(QQ[0]);
SendTo595(DISP[0]);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1]);
SendTo595(DISP[0]);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2]);
SendTo595(DIWP[0]);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3]);
SendTo595(DISP[c]);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
                                                        break;

                                                        case 3:while(aa==3)
                                                        {

key2pros();
key1pros();
v=tt;
SendTo595(QQ[0]);
SendTo595(DISP[0]);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1]);
SendTo595(DISP[0]);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2]);
SendTo595(DIWP[v]);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3]);
SendTo595(DISP[c]);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

                                                        break;

                                                        case 2:while(aa==2)
                                                        {
key2pros();
key1pros();
b=tt;
SendTo595(QQ[0]);
SendTo595(DISP[0]);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1]);
SendTo595(DISP[b]);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2]);
SendTo595(DIWP[v]);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3]);
SendTo595(DISP[c]);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

                                                        break;

                                                        case 1:
                                                        while(aa==1)
                                                        {
key2pros();
key1pros();
n=tt;
SendTo595(QQ[0]);
SendTo595(DISP[n]);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1]);
SendTo595(DISP[b]);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2]);
SendTo595(DIWP[v]);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SendTo595(QQ[3]);
SendTo595(DISP[c]);
ST_CP = 0;
         _nop_();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ST_CP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_nop_();
  // _nop_();
}
t1s=b*10+n;
tmin=c*10+v;

                                                        break;

}

void main()

{
Time_Init();
Timer2Init();
P3M0 = 0x00;
P3M1 = 0x00;
length = sizeof(tune)/sizeof(tune[0]);

while(aa>0)
{

tiaoshi();
//qq=tt;

//TR0 = 1;
//xian();
}
TR0 = 1;
while(x)
{

xian();

}

AUXR |= 0x10;
while(1)
{
for(x=0;x<length;x++)
{
tl0_f=freq[2*tune[x]]; //置一个音符的值
th0_f=freq[2*tune[x]+1];
delay(3500*duration[x]);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东 能分享源码吗?

看下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末倒置,两片74HC595很贵了,换一片多IO的单片机,资源多,编程方便,维护也简单啊。

74hc595一片一两角吧,两片可以控制八位数码管,三片就可以控制16位

网友D:
本末倒置,两片74HC595很贵了,换一片多IO的单片机,资源多,编程方便,维护也简单啊。

网友C:
好东东 能分享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