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采用模拟量下检测气压值,单片机一般采用哪种型号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9-04-07):
请教论坛各位前辈

网友A:
可以淘一下。

网友B:
你就是要采集模拟量的气压值,一般来说,什么单片机都可以吧,除了要求采集速度较高。
单片机+放大调理电路+AD采样,能满足你绝大部分要求。

网友C:
都行使用通用的就好了电桥+滤波+放大+偏置电路+AD转换 结合单片机

网友D:
传感器的话便宜一点的有bmp280,好一点的mpxv5004g系列,单片机看你需要的分辨率,普通8位ad就行,高一点的也就12位就够了

网友E:
你可能没有用过真正超低电压的放大电路,如果你用的是模拟的信号的话,你还得有一个超低漂移的放大电路,然后是一个调理电路,这个调理电路真不好设计,然后再是一个高精度的ADC,如果你想用什么ADC0832这种8位的ADC,那就别指望着你这电路能干嘛了,单单是这一块电路的元件的成本,估计都快40块了,这个价钱可以买一个很好的气压传感器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没有用过真正超低电压的放大电路,如果你用的是模拟的信号的话,你还得有一个超低漂移的放大电路,然后 ...

我用PLC做的一个压力传感器都是几百块 然后我就想知道单片机的压力传感器是不是也和PLC的一个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