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没有3.3V的电源输出接口怎么办?想接AS068指纹模块

楼主(2019-04-07):
谢谢大佬们

网友A:
硬件中加一个5V到3.3V的降压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分压一下,一般可以直接使用,需要视你的电路图而定。

网友C:
就用3.3V的电源输出,有什么问题吗?
干嘛非要求单片机有电源输出口?
你要控制3.3V电源吗?

网友D:
用LDO啊,如117-3.3这种三端啊,把5V转3.3给模块用,但IO与单片机的电平最好加转换或加串接电阻

网友E:
外接电源模块

网友F:
外加一个降压模块  前几天刚用的LM11117T-3.3,感觉还不错

网友G:
如果真的严格要求3.3V,单独买一个3.3V电源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H:
在单片机和AS608之间加一个5V转3.3V降压模块

网友H:
接降压模块可以用AMS1117芯片,就三个引脚,很简单的。

网友I:
最便宜,最简单的LDO 就是11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