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电路时提示仿真线程已终止?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4-07):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num,tt;unsigned char ALARM,ALA_SWITCH,ALA_SHI,ALA_FEN,SHI,FEN,num1,num2,num3,num4;
sbit K1=P1^0;sbit K2=P1^1;
sbit K3=P1^2;sbit K4=P1^3;
sbit GLED=P0^0;sbit RLED=P0^1;sbit CLOCK_ADJ=P0^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void readkey();
void main()
{
RLED=0;
ALARM=0;
ALA_SWITCH=0;
CLOCK_ADJ=1;
      ALA_SHI=12;
   ALA_FEN=0;
    SHI=0;
FEN=0;
num=0;
tt=0;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50000)/256;
//50ms        TL0=(65536-50000)%256;
  while(1)
   {
          if(tt>=10)
     {
RLED=!RLED;
   tt=0;
num++;

  if(num>=120)
       {
   num=0;
FEN++;
                         }
     if(FEN>=60)
        {
FEN=0;
SHI++;
     }
if(SHI>=24) SHI=0;
       }

if(ALA_SHI>=24)ALA_SHI=0;                if(ALA_FEN>=60)ALA_FEN=0;                if(SHI==ALA_SHI&&FEN==ALA_FEN)ALARM=1;                else ALARM=0;
      readkey();                if(CLOCK_ADJ==1)display(SHI,FEN);                if(CLOCK_ADJ==0)display(ALA_SHI,ALA_FEN);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x,y;
for(x=a;x>0;x--)
for(y=100;y>0;y--);}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ALARM==1&&ALA_SWITCH==1)GLED=!GLED;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num1=a/10;
   num2=a%10;
num3=b/10;
num4=b%10;
  P3=0xFF;
P2=table[num1];
  P3=0x0E;
     delay(2);
     P3=0xFF;
  if(num%2==0)
   P2=table[num2]|0x80;
   else P2=table[num2];
   P3=0X0D;
   delay(2);
P3=0xFF;
     P2=table[num3];
P3=0X0B;
delay(2);
     P3=0xFF;
P2=table[num4];
  P3=0X07;
delay(2);
  }
void readkey(){
        if(K1==0)
      {                        delay(5);
            delay(5);                        if(K1==0)CLOCK_ADJ=!CLOCK_ADJ;                        while(!K1) ;
          delay(5);
delay(5);                                       }
    if(K2==0)
     {
   delay(5);
  delay(5);
     if(K2==0)
  {
if(CLOCK_ADJ==1)SHI++;                                if(CLOCK_ADJ==0)ALA_SHI++;
           }
  while(!K2);
            delay(5);
   delay(5);
      }
if(K3==0)
     {
delay(5);
     delay(5);
     if(K3==0)
  if(CLOCK_ADJ==1)FEN++;                        if(CLOCK_ADJ==0)ALA_FEN++;
        while(!K3) ;
         delay(5);
  delay(5);                       }
  if(K4==0)
    {
  delay(5);
     delay(5);
    if(K4==0)
   {
GLED=1;
    ALA_SWITCH=!ALA_SWITCH;
          }
while(!K4);
  delay(5);
    delay(5);                }               }

网友A(2021-05-29):
现在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