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串口程序和lcd程序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9-04-07):
A:我将lcd显示程序和串口程序这样写,插上开发板发现lcd有显示,但是串口不发送数据,  我将lcd显示程序部分删除,串口就恢复了正常,不知道这两个程序哪出现了冲突,有大佬能讲解一下吗?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tr[12];

        Delay(10000);
        InitLcd1602();
        UART_INIT();
        while(1)
        {
                //DHT11
                RH();
                //lcd显示
                str[0] = U8T_data_H/10 + '0';
    str[1] = U8T_data_H%10 + '0';
                Lcd1602Show(0,0,"WenDu:");
                Lcd1602Show(7,0,str);
                Lcd1602Show(10,0,"C");
                str[0] = U8RH_data_H/10 + '0';
    str[1] = U8RH_data_H%10 + '0';
                Lcd1602Show(0,1,"ShiDu:");
                Lcd1602Show(7,1,str);
                Lcd1602Show(10,1,"%");

                //串口显示程序
                PutString("TaskValueSet,2,1,");
                uart_send_byte(U8T_data_H/10 + '0');
                uart_send_byte(U8T_data_H%10 + '0');
                uart_send_byte('\n');
                Delay(30000);
    PutString("TaskValueSet,2,2,");
                uart_send_byte(U8RH_data_H/10 + '0');
                uart_send_byte(U8RH_data_H%10 + '0');
                uart_send_byte('\n');
                Delay(30000);
        }
}

网友A:
不发InitLcd1602();,UART_INIT();不好判断,最好将全部工程发出来。

网友B:
看看你的LCD1602并行数据接口是不是占用了P3口,或者占用了P30或P31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发现我每次查看串口是否传输数据的时候,都没有插lcd,所以导致程序无法运行.
插上lcd后,lcd和串口都可以正常运行了.
我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