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H340连接单片机和电脑后,总是这种状态:02 0b 0d求指教

楼主:
用CH340连接51开发板和电脑后,总是这种状态,求指教

网友A(2019-04-08):
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道理很简单:
烧与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而发现有烧写命令时,才执行烧写命令。

网友B:
单片机型号选对没

网友C:
先点下载,再关闭单片机开关,重新打开一次,等两三秒就行了。也可能是你的单片机型号没选对,看看你芯片上面型号跟你选择的是不是一样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ch340驱动版本不行,百度找一下别的版本xh340

网友D:
我之前也出现过,不过按两次复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