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数字0-9,并且每显示一个数字蜂鸣器就响一下,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9-04-07):
就是我想做单个数码管显示数字0-9,并且每显示一个数字蜂鸣器就响一下,而且每轮循环到0的时候蜂鸣器长响,然后接着继续循环。

网友A:
复位,设置十进制循环,段码查表,凤鸣,延时,十进制数加1,循环次数加1,返回循环。

网友A:
设置十进制数
设置循环次数
初始
循环1
十进制数查段码表
LED点亮
蜂鸣器启用
延时
蜂鸣器停用
循环次数加1
循环比较,跳转到循环2
十进制数加1
跳转到循环1
循环2
END
黑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