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只MP4看能用上不

楼主:
闲来无事,发现一只MP4,一个淘汰的产品,不知能不能废物利用,大家先看看,给个参考意见

网友A(2019-04-07):
充了会电,插上耳机,竟还能播放,看主芯片是128脚的瑞芯微产品, RK27XX系列芯片,编辑 数字音视频处理芯片,采用的ARM+DSP双内核架构

网友B(2019-05-16):
受楼主启发 我回去也把那个不用的MP4拆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利用的

网友C:
楼主试下把内存改成  U盘 那个应该比较强

网友D(2019-07-04):
我感觉功能越强大、越细致的芯片产品越难再利用。如80486CPU、显卡的GPU、DSP等。一个车载DVD主板没有一块电磁炉主板有利用价值。电磁炉主板有高压电容、高压整流桥、IGBT、电源部分等。

网友E(2019-10-20):
没啥作用了!!还是扔了吧!!

网友F:
还是扔了吧,都用手机了,没折腾的价值了

网友E:
真的扔了算了!!那么老的零件没啥利用价值了!!

网友G(2020-04-16):
如果可以使用你还是永久收藏吧,毕竟人生中的第一个不少人都会分外关注的(比如我)

网友H:
我的开不了机,屏线也被我拆坏了5跟

网友I:
质量貌似挺好,感谢分享!!!

网友J(2020-10-24):
引用 网友B:
受楼主启发 我回去也把那个不用的MP4拆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利用的

屏幕这么小  分辨率也很差惨不忍睹的没什么能利用的  只有扔垃圾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