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霍尔元件传感器芯片hg106c input引脚的电路接法

楼主(2019-04-08):
霍尔元件传感器(hg106c)的input脚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应该是没有输入口的吗

网友A:
hg106c 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是一种磁电换能器,利用霍尔效应来测量或感测垂直于元件的磁场。 AKM霍尔元件通常有4个引脚,2个输入引脚和2个 输出引脚,可以由电压或电流源驱动。 输出是霍尔电压,与磁场成比例。 霍尔元件的输出是模拟的,通常需要额外的放大。

霍尔元件传感器(hg106c)的input脚是电压或电流源驱动入口 , 2个输入口是电压或电流源驱动入口

2个输入引脚 1, 3    2个 输出引脚 2, 4

网友B(2021-11-08):
学习一下,hall元件主要是AKM的型号用的多 InSb hall element HW-101A 这个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