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数据错误的问题!

楼主:
89c52rc11.05892m 9600bps
直接接在电脑的上,用串口助手发的字符A ,单片机收的情况看一下,
怎么 错这么多呀?????(上次用红外线发的错的更多!!!!!!
何解????!!!!!

网友A(2019-04-08):
发送间隔是1111MS

网友B:
上传代码帮你看一下

网友C:
是不是控制字符没处理好,显示出来了?

网友D:
单片机的串口发送比较简单,不可靠,红外线更不可靠

网友E:
这个需要分析你的程序

网友F:
接收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A: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P1^0;
sbit lcdrw= P1^1;
sbit lcden= P2^5;
uchar i,da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while(--i);}

void write(uchar da,bit cr)
{
        lcdrs=cr;
        P0=da;
        delay(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init()
{
        lcdrw=0;
        lcden=0;
        delay(1);
        write(0x38,0);
        write(0x0c,0);
        write(0x01,0);//??
        delay(155);
        write(0x80,0); //???
}

void  URATinit( )
{
TMOD=0x20;
SCON=0x50;
EA=1;
ES=1;
TH1=0xfd;
TL1=0xfd;
TR1=1;
}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
if(RI)
{
RI=0;
daa[i]=SBUF;
write(daa[i],1);
         }
i++;
if(i>20)i=0;

}

void main()
{
        init();
        URATinit( );
        while(1);
}

网友G:
这可能是代码进入了死循环不断接收

网友A:
应该没进死循环,因为我在电脑换个字符,一样可以收到,一样错很多。

网友H:
能接收到正确字符表示波特率与接线都很正确,几个字符后错误是因为时序误差超过了极限,过后恢复正常是因为错误时序错多几次后又恢复正常。主要是因为:接收程序里接收到字符后必须先放到记忆缓冲,然后马上离开,不能在里面就写字符(write),因为write的时候有很多delay,等写完再回头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