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利用定时器生成10K的PWM,可实际只有2500Hz是怎么回事?

楼主:
源程序如下,用示波器看,PWM频率是2500Hz,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晶振设置的是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0^0;
sbit k1=P2^0;
uchar time=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time++;
    if(time>=10)
    time=0;
    if(time<3)
    PWM=1;
    else
    PWM=0;
    }

网友A(2019-04-08):
设置成50us电平翻转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50us电平翻转试试

设置了其他的,也是一样的。我程序没写错吧

网友C:
可以用现成的定时器生成器!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EA=1;
        ET0=1;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网友D:
中断里面除法运算,你以为这些都不占用时间的么?

网友D:
另外,你的计时器初值好像也不对, 试试

网友E:
这个你需要考虑下进入中断的最小时间,如果最小时间计算不能做到10Khz,那就是不可以

网友E:
你这个是模拟PWM

网友F:
你首先算一下10us的中断周期,CPU执行中断里的语句时间够不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G:
定时器初值问题吧.下载工具里就有定时器代码生成器,输入参数直接复制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的计时器初值好像也不对, 试试

初值怎么不对了,大佬。

网友B:
模拟的就做不到10K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现成的定时器生成器!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EA=1;

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初值怎么不对了,大佬。

昨天回车键敲快了。 图片没有贴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昨天回车键敲快了。 图片没有贴上去。

我就是定的0.1ms啊

网友H:
可以用现成的定时器生成器!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EA=1;
        ET0=1;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这个很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现成的定时器生成器!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EA=1;
...

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现成的定时器生成器!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EA=1;
...

这个程序放那里?大佬

网友I:
只是51单片机速度太慢造成的,中断时间太短还没有运算完。改成1kHZ频率,如果仿真正常就说明这个判断是对的,或者把单片机晶振改成30MHZ,如果这时示波器检测的频率大于2500HZ也能说明是51单片机速度太慢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只是51单片机速度太慢造成的,中断时间太短还没有运算完。改成1kHZ频率,如果仿真正常就说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

多谢

网友J(2019-05-09):
可以用现成的定时器生成器!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EA=1;
        ET0=1;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A=1;
ET0=1;   这两句在开始位,如在结束位,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