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的几个问题,是纯阻负载吗?断开和接通哪个易受损?

楼主(2019-04-08):
1.继电器上写的触点的电压和电流值应该是纯阻负载的参数吧
2.这些值之间有没有换算关系?
  比如:10A250V/AC  15A125V/AC 10A28V/DC

        如果用在80V/AC 可以通过多大的电流?
        如果用在12V/DC 可以通过多大的电流?

3.继电器触点是在接通过程中容易损寿,还是在断开过程容易受损?
  触点在接通和断开过程中应该存在开关抖动,是否可以认为是多次开合?
  这样接通和断开就一样了。

网友A:
降压一般不能加大电流,DC一般电压比较低,有机械寿命电气寿命之分

楼主:
有没有定量的计算关系?继电器厂家是如何给出的触点参数?应该不会是实验出来的吧。

网友B:
这个给出的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数据,比如说10A250V/AC,这个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的参数,而且,这个指的是两个参数:最大电流是10A,最大电压是:250V的交流电,如果是直流电,它会有另一个规格给你的.这个是意思是:最大的相对安全的电流是:10A,和负载的电压没有关系,电压也是:最大的是250VAC,而不是功率.
但这并不是极限参数,我试过1A的继电器用在3.5A上面,可以正常使用100次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就安全的角度来说,还是按参数来设定工作环境好一点.

开的时候电流是要大一些的,所以,在接通的时候损耗会大一点,但关闭也一样的有损耗,如用你用透明外壳的继电器,在黑暗的环境里.几A的电流工作的话,你会发现,开和关在触点那都会有火花的

网友C:
电气寿命就是触点的寿命,通断的瞬间电流越大,触点越容易产生火花而被烧蚀;
通断的时候电压高低也是对是否会产生烧蚀有一定的影响,是因为一般情况下电压越大产生的电流也越大;
是通的时候电流大,还是断的时候电流大,可能跟具体电路有关。
归根结底,是因为通断瞬间,总是会只有一小部分的触点产生接触,这时候的触点电阻最大,全部电流都只通过触点上这一点点接触的地方流过,产生高热而烧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