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源供电与滤波问题

楼主(2019-04-08):
请教下各位大神,假定有10个单片机的产品,每个产品独立,我想统一给这十个单片机产品供电,我是直接用5V的开关电源还是利用12V的开关电源,然后在每个产品前加个7805降压好?(假定开关电源足功率,也没有质量问题,每个产品的电流500ma以下);如果用5V开关电源的话,需要加什么滤波嘛?

网友A:
从抗干扰当然每个产品前加个7805降压好,而且一路出问题不影响别路,但总电源用9v再降为5v比较好,功率损耗小。

网友B:
我觉得不涉及采样,没有使用运放等情况,不滤波关系不大吧。

网友C:
如果十个单片机产品与电源之间距离不超过1m两种供电方式都可以,超过1m还是用12V的开关电源,然后在每个产品前加个7805降压好,每个终端的电源输入端口最好再加一个1000uF以上电解电容和104瓷片电容。

网友D:
用 5V 就好,成品开关电源不用添加滤波

网友E:
这个关键看外围设备,光单片机的话,电流很小,确切多少要看你IO口接的是什么,何种单片机.一般51手册上说最大电流为90MA,用12V加7805主要是因为还有其他12V的东西,这样就不用去弄2个电源.电源方面就用手册里那个0.1UF 磁珠 47UF组成π桥就行了.

网友F:
我都是用手机充电器。

网友G:
加个7805然后独立滤波比较好

网友H:
如果不用AD转换,直接5V开关电源,每一路加去耦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