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PU6050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无数据输出?

楼主(2019-04-08):
为什么MPU6050一开始数据输出经过校正后是对的,和单片机连接后烧程序进去两天了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突然间数据输出就一直不变而且不是正确的加速度,这是为什么呢,
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了一下MPU6050的SDA和SCL,发现一开始正常运行的时候两条线上时序正常,但是输出不变的时候两条线上没有电平,我是在定时中断里面写的采值程序,5ms只采六个值,应该没问题吧,而且在卡死的时候,单片机的其他程序还在运行,串口也在输出,PID之后的pwm也在变化,请问这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到底是死机还是单片机在运行?
描述不清,没人能帮你。放原理图和程序出来,可能好些

楼主:
谢谢大家,不是程序的问题,最后还是自己解决了,是硬件上接线的问题,我把线换成了比较紧的杜邦线然后用热熔胶粘牢,这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了,
之前看了许多论坛上都没有答案,在这里说明我这个解决办法,希望各位后来者能尽快解决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往往能困扰自己好几天,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B(2021-06-0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不是程序的问题,最后还是自己解决了,是硬件上接线的问题,我把线换成了比较紧的杜邦线然后用热 ...

我也遇到到过,MPU6050长时间旋转后无信号输出问题。看看是否是接线或者MCU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