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智能楼宇门禁系统源程序+视频资料

楼主(2019-04-08):
   基于单片机的门禁系统,大家分享。

功能
(60%)    可输入密码进行解锁。
    可以对IC卡进行注册或注销。
    可用已注册的IC卡解锁。
    可实现液晶显示当前时间。
    密码连续输错三次时能强制退出并报警。
    具有指示灯温和蜂鸣器提示功能,开锁时亮绿灯。
参数(20%)    开锁后自动恢复闭锁时间≤15s
    实现开锁的反应时间≤2s

视频演示: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main.h"
#include<rc522.c>
#include<eeprom52.h>
//宏定义
#define LCM_Data  P0                  //将P0口定义为LCM_Dat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S1302内部的相关地址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WRITE_DATE      0x86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WRITE_YEAR      0x8c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READ_DATE       0x87
#define READ_MONTH      0x89
#define READ_WEEK                0x8b
#define READ_YEAR       0x8d
uchar second1;
uchar minute1;
uchar hour1;
uchar week1;
uchar day1;
uchar month1;
uchar year1;

struct time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week;
   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year;
}
current_time;
#define ctime current_time

sbit RST=P3^0;
sbit SCLK=P3^1;
sbit SDA=P2^6;

//1602的控制脚
sbit lcd1602_rs=P2^7;
sbit lcd1602_en=P2^5;

sbit Scl=P3^4;                        //24C02串行时钟
sbit Sda=P3^5;                        //24C02串行数据

sbit ALAM = P2^1;                //报警
sbit KEY = P3^6;                //开锁

bit  operation=0;                //操作标志位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
bit  s3_keydown=0;                //3秒按键标志位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bit  chushihua=0;       //可以注册卡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untt0,second,s1num,flag;        //t0中断计数器,秒计数器

void Delay5Ms(void);                //声明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xdata CardRevBuf[16] = { 0 };

unsigned 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控盘扫描控制表
//液晶显示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 {"password:       "};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 {"===Coded Lock==="};        //显示名称
unsigned char code Correct[]         = {"     correct    "};                //输入正确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1[]           = {"      error     "};          //输入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        = {"      pass      "};
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        = {"      open      "};                //OPEN
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         = {"SetNewWordEnable"};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           = {"input:          "};                //INPUT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         = {"ResetPasswordOK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        = {"Init password..."};
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                = {"error,try again!"};
unsigned char code again[]                = {"input again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     ";

unsigned char InputData[6];                                                                        //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0,0,0,0,0,0};                         //读取EEPROM密码暂存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6];
unsigned char N=0;                                //密码输入位数记数
unsigned char ErrorCont;                        //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                        //正确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                         //重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6]={0,0,0,0,0,0};                        //输入管理员密码后将密码初始为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adminpassword[6]={1,3,1,4,2,0};                        //输入管理员密码后将密码初始为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adminpassword1[6]={1,3,1,4,2,1};
unsigned char current_id;
char xdata DisplayBuf[10];  //当前读出卡的ID
char xdata DisplayBuf_c[10];  //当前单片机里存的卡ID

void write_eeprom_j(unsigned char j)                  //将对应的ID写入到单片机
{

        SectorErase(0x2200+j*0x0200);                   //清空
         byte_write(0x2200+j*0x0200,DisplayBuf[0]);
         byte_write(0x2201+j*0x0200,DisplayBuf[1]);
        byte_write(0x2202+j*0x0200,DisplayBuf[2]);
        byte_write(0x2203+j*0x0200,DisplayBuf[3]);
        byte_write(0x2204+j*0x0200,DisplayBuf[4]);
        byte_write(0x2205+j*0x0200,DisplayBuf[5]);
        byte_write(0x2206+j*0x0200,DisplayBuf[6]);
        byte_write(0x2207+j*0x0200,DisplayBuf[7]);
}
void write_eeprom_jj(unsigned char j)         //将对应的ID清空
{

        SectorErase(0x2200+j*0x0200);                   //清空
         byte_write(0x2200+j*0x0200,' ');
         byte_write(0x2201+j*0x0200,' ');
        byte_write(0x2202+j*0x0200,' ');
        byte_write(0x2203+j*0x0200,' ');
        byte_write(0x2204+j*0x0210,' ');
        byte_write(0x2205+j*0x0200,' ');
        byte_write(0x2206+j*0x0200,' ');
        byte_write(0x2207+j*0x0200,' ');
}
void read_eeprom_j(uchar j)
{
  DisplayBuf_c[0]= byte_read(0x2200+j*0x0200);
  DisplayBuf_c[1]= byte_read(0x2201+j*0x0200);
  DisplayBuf_c[2]= byte_read(0x2202+j*0x0210);
  DisplayBuf_c[3]= byte_read(0x2203+j*0x0200);
  DisplayBuf_c[4]= byte_read(0x2204+j*0x0200);
  DisplayBuf_c[5]= byte_read(0x2205+j*0x0200);
  DisplayBuf_c[6]= byte_read(0x2206+j*0x0200);
  DisplayBuf_c[7]= byte_read(0x2207+j*0x0200);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24C02========================================================
//=============================================================================================

void mDelay(uint t) //延时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Nop(void)                  //空操作
{
         _nop_();                  //仅作延时用一条语句大约1us
         _nop_();
         _nop_();
         _nop_();
}

/*****24c02程序参照24c02时序图*****/
/*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应答位*/
void 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反向应答位*/
void 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将待发送数据暂存temp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将读到的数据&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数据左移
                   Data=temp;                                           //数据左移后重新赋值Data
                   BitCounter--;                                   //该变量减到0时,数据也就传送完成了
           }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传送完成
           Scl=0;
}

/*读一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数据位是否为1
                        temp=temp|0x01;           //为1 temp的最低位为1(|0x01,就是将最低位变为1)
                else                                   //如果为0
                        temp=temp&0xfe;           //temp最低位为0(&0xfe(11111110)最低位就是0)
                if(BitCounter-1)           //BitCounter减1后是否为真
                {
                        temp1=temp<<1;           //temp左移
                        temp=temp1;
                }
                BitCounter--;                   //BitCounter减到0时,数据就接收完了
        }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2us延时==============================
void delayus()         //延时2us
{
  _nop_();
  _nop_();
}

//===================DS1302=================================//
//==========================================================//
/************************************************
*名称:DS1302WriteByte
*说明:无
*功能:写入8bit数据
*调用:delayus()
*输入:dat:要写入的数据
*输出:无
*************************************************/
void DS1302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SCLK=0;//初始时钟线置为0
    delayus();
    for(i=0;i<8;i++)//开始传输8个字节的数据
      {
         SDA=dat&0x01;//取最低位,注意DS1302的数据和地址都是从最低位开始传输的
         delayus();
         SCLK=1;//时钟线拉高,制造上升沿,SDA的数据被传输
         delayus();
         SCLK=0;//时钟线拉低,为下一个上升沿做准备
         dat>>=1;//数据右移一位,准备传输下一位数据
      }
}

/************************************************
*名称:DS1302ReadByte()
*说明:无
*功能:读取8bit的数据
*调用:delayus()
*输入:无
*输出:dat:读取的数据
*************************************************/
uchar DS1302ReadByte()
{
   uchar i,dat;
   delayus();
   for(i=0;i<8;i++)
    {
       dat>>=1;//要返回的数据右移一位
       if(SDA==1)//当数据线为高时,证明该位数据为1
         dat|=0x80;//要传输数据的当前值置为1,若不是,则为0
       SCLK=1;//拉高时钟线
       delayus();
       SCLK=0;//制造下降沿
       delayus();
     }
       SDA=0;
           return dat;//返回读取出的数据

}

/************************************************
*名称:ucharDS1302Read()
*说明:先写地址,后读数据
*功能:从cmd相应地址中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调用:DS1302WriteByte(),DS1302ReadByte()
*输入:cmd:要写入的控制字节
*输出:dat:读取的数据
*************************************************/
uchar DS1302Read(uchar cmd)
{

   uchar dat;
   RST=0;//初始CE线置为0
   SCLK=0;//初始时钟线置为0
   RST=1;//初始CE置为1,传输开始
   DS1302WriteByte(cmd);//传输命令字,要读取的时间/日历地址
   dat=DS1302ReadByte();//读取要得到的时间/日期
   SCLK=1;//时钟线拉高
   RST=0;//读取结束,CE置为0,结束数据的传输
   return dat;//返回得到的时间/日期
}

/************************************************
*名称:DS1302Write
*说明:先写地址,后写数据
*功能:向cmd相应地址中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调用:DS1302WriteByte()
*输入:cmd:要写入的控制字,dat:要写入的数据
*输出: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cmd,uchar dat)
{
   RST=0;//初始CE线置为0
   SCLK=0;//初始时钟线置为0
   RST=1;//初始CE置为1,传输开始
   DS1302WriteByte(cmd);//传输命令字,要写入的时间/日历地址
   DS1302WriteByte(dat);//写入要修改的时间/日期
   SCLK=1;//时钟线拉高
   RST=0;//读取结束,CE置为0,结束数据的传输
}

void Init_DS1302()
{
  DS1302Write(0x8e,0x00);
  /* DS1302Write(WRITE_SECOND,0x00);
  DS1302Write(WRITE_MINUTE,0x33);
  DS1302Write(WRITE_HOUR,0x07);
  DS1302Write(WRITE_DATE,0x07);
  DS1302Write(WRITE_MONTH,0x12);   //         首次下载定时 2016.12.07  7:33:00 星期三
  DS1302Write(WRITE_WEEK,0x03);
  DS1302Write(WRITE_YEAR,0x16);*/
  DS1302Write(0x90,0x01);
  DS1302Write(0x8e,0x80);
}

//==================================================================================================
//=======================================LCD1602====================================================
//==================================================================================================

#define yi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时分秒-----------------------------
void write_sfm(uchar add,char date)        //写时分秒函数
{
   char shi,ge;
   shi=date/16;
   ge=date%16;

   write_1602com(0x80+add);
   write_1602dat(0x30+shi);
   write_1602dat(0x30+ge);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
//=========================================================================================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 (0x11): k=1;break;
                case (0x21): k=2;break;
                case (0x41): k=3;break;
                case (0x81): k='A';break;
                case (0x12): k=4;break;
                case (0x22): k=5;break;
                case (0x42): k=6;break;
                case (0x82): k='B';break;
                case (0x14): k=7;break;
                case (0x24): k=8;break;
                case (0x44): k=9;break;
                case (0x84): k='C';break;
                case (0x18): k='*';break;
                case (0x28): k=0;break;
                case (0x48): k='#';break;
                case (0x88): k='D';break;
        }
        return(k);
}
//=====================按键检测并返回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num(void)
{
         unsigned char row,col,i;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
                    row=P1^0xf0;          //确定行线
                        i=0;
                        P1=a[i];                  //精确定位
                        while(i<4)
                        {
                                 if((P1&0xf0)!=0xf0)
                                  {
                                           col=~(P1&0xff);          //确定列线
                                           break;            //已定位后提前退出
                                  }
                                else
                                  {
                                           i++;
                                           P1=a[i];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row|col);                         //行线与列线组合后返回
         }
         else return 0;                                 //无键按下时返回0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 Display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write_1602com(er);                                   //在二行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i]);           //显示open 开锁成功
                }
        }
        else
        {
                if(N==0)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1[i]);        //显示错误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显示开始输入
                        }
                }
        }
}

//========================重置密码==================================================
//==================================================================================
void Reset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显示错误
                ThreeAlam();           //没开锁时按下重置密码报警3声
        }
        else                                   //开锁状态下才能进行密码重置程序
        {
            if(ReInputEn==1)   //开锁状态下,ReInputEn置1,重置密码允许
                {
                        if(N==6)           //输入6位密码
                        {
                                ReInputCont++;                        //密码次数计数
                                if(ReInputCont==2)                //输入两次密码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
                                                        i++;
                                                else                                                                //如果两次的密码不同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1[j]);        //显示错误Error
                                                        }
                                                        ThreeAlam();                        //错误提示
                                                        pass=0;                                        //关锁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密码修改成功,显示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WrToROM(TempPassword,0,6);                //将新密码写入24C02存储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输入一次密码时
                                {
                                        OneAlam();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显示再输入一次
                                        }
                                        for(i=0;i<6;i++)
                                        {
                                                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
        }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报警并锁死键盘======================
void Alam_KeyUnable(void)
{
        P1=0x00;
        {
                ALAM=~ALAM;                                 //蜂鸣器一直闪烁鸣响
                Delay5Ms();
        }
}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DisplayListChar(0, 1, 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j]);          //显示开机输入密码界面
        }
        TwoAlam();                                //提示音
        for(i=0;i<6;i++)
        {
                InputData[i]=0;                //将输入密码清零
        }
        KEY=1;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
        ErrorCont=0;                        //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
        CorrectCont=0;                        //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清零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确认键,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
void Ensure(void)
{
        unsigned 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
    if(N==6)
        {
            if(ReInputEn==0)                                                        //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
                {

               if((InputData[0]==adminpassword[0])&&(InputData[1]==adminpassword[1])&&(InputData[2]==adminpassword[2])&&(InputData[3]==adminpassword[3])&&(InputData[4]==adminpassword[4])&&(InputData[5]==adminpassword[5]))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显示初始化密码
                                        }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Delay400Ms();                                                                //延时400ms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TR0=1;
                                }

                        else if((InputData[0]==adminpassword1[0])&&(InputData[1]==adminpassword1[1])&&(InputData[2]==adminpassword1[2])&&(InputData[3]==adminpassword1[3])&&(InputData[4]==adminpassword1[4])&&(InputData[5]==adminpassword1[5]))
                                   {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Delay400Ms();                                                                //延时400ms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chushihua=1;
                                }

                        else if((CurrentPassword[0]==InputData[0])&&(CurrentPassword[1]==InputData[1])&&(CurrentPassword[2]==InputData[2])&&(CurrentPassword[3]==InputData[3])&&(CurrentPassword[4]==InputData[4])&&(CurrentPassword[5]==InputData[5]))        //判断输入密码和24c02中的密码是否相同
                                {
                                        CorrectCont++;
                                        if(CorrectCont==1)                                //正确输入计数,当只有一次正确输入时,开锁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显示open开锁画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KEY=0;                                                                                        //开锁
                                                pass=1;                                                                                        //置正确标志位
                                                TR0=1;                                                                                        //开启定时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i]=0;                                                                //开锁后将输入位清零
                                                }
                                        }
                                        else if(CorrectCont==2)                                                                                                //当两次正确输入时,开启重置密码功能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etNew[j]);                                        //显示重置密码界面
                                                }
                                                TR0=0;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ReInputEn=1;                                                                        //允许重置密码输入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
                                        }                                                                                                //相同一位 i就+1
                                }
                                else                                                                         //如果有密码不同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1[i]);
                                        }
                                        ThreeAlam();
                                        ErrorCont++;                                                //错误次数++
                                        if(ErrorCont==3)                        //错误输入计数达三次时,报警并锁定键盘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1[i]);
                                                }
                                                TR0=1;                                //开启定时
                                                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
                                                pass=0;                                        //pass位清零
                                                Alam_KeyUnable();

                                        }

                                }

                }

                else                                                                                        //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而按下开锁键,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_try[j]);                          //错误,请重新输入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到6位时,按下确认键时
        {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1[j]);                 //显示错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下一次输入作准备
operation=1;
}
void display_id( unsigned char xdata * SrcBuf )
{

        char xdata *pDisplayChar;
        unsigned char xdata Tmp, i;

        pDisplayChar = DisplayBuf;

        for( i = 0; i < 4; i++ )
        {
                Tmp = ( ( *SrcBuf ) << 4 ) & 0x0F;
                if( ( Tmp >=0 ) && ( Tmp <= 9 )        )
                {
                        *pDisplayChar ++ = '0' + Tmp;
                }
                else
                {
                        *pDisplayChar ++ = 'A' + Tmp - 10;
                }

                Tmp = ( *SrcBuf ) & 0x0F;
                if( ( Tmp >=0 ) && ( Tmp <= 9 )        )
                {
                        *pDisplayChar ++ = '0' + Tmp;
                }
                else
                {
                        *pDisplayChar ++ = 'A' + Tmp - 10;
                }

                SrcBuf ++;
        }
        *pDisplayChar ++ = '\0';

//        DisplayListChar( 0, 4, DisplayBuf );
        if(chushihua==1)
        {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1602dat('I');
        write_1602dat('D');
        write_1602dat(current_id+0x3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DisplayBuf[0]);
        write_1602dat(DisplayBuf[1]);
        write_1602dat(DisplayBuf[2]);
        write_1602dat(DisplayBuf[3]);
        write_1602dat(DisplayBuf[4]);
        write_1602dat(DisplayBuf[5]);
        write_1602dat(DisplayBuf[6]);
        write_1602dat(DisplayBuf[7]);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
        }
}
void display_no_id()
{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1602dat('I');
        write_1602dat('D');
        write_1602dat(current_id+0x3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DisplayBuf_c[0]);
        write_1602dat(DisplayBuf_c[1]);
        write_1602dat(DisplayBuf_c[2]);
        write_1602dat(DisplayBuf_c[3]);
        write_1602dat(DisplayBuf_c[4]);
        write_1602dat(DisplayBuf_c[5]);
        write_1602dat(DisplayBuf_c[6]);
        write_1602dat(DisplayBuf_c[7]);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
}
void ctrl( void )
{
    uchar j,i;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chushihua==1)
                 {
                 read_eeprom_j(current_id);
                  display_no_id();
                 }
                        return;
                }
        }

        if( PcdAnticoll( &CardRevBuf[2] ) != MI_OK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
        if(chushihua==1)
        {
        read_eeprom_j(current_id);
         display_no_id();
        }
                return;
        }

        if( PcdSelect( &CardRevBuf[2] ) != MI_OK )//选卡
        {
        if(chushihua==1)
        {
         read_eeprom_j(current_id);
           display_no_id();
         }
                return;
        }

        display_id( &CardRevBuf[2] );
        if(CorrectCont==0&&pass==0)
        {
          for(j=0;j<6;j++)
          {
          read_eeprom_j(j);
           if(DisplayBuf[0]==DisplayBuf_c[0]&&DisplayBuf[1]==DisplayBuf_c[1]&&DisplayBuf[2]==DisplayBuf_c[2]&&DisplayBuf[3]==DisplayBuf_c[3]&&DisplayBuf[4]==DisplayBuf_c[4]&&DisplayBuf[5]==DisplayBuf_c[5])
           {

                  CorrectCont=1;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ErrorCont=0;
                        KEY=0;                                                                                        //开锁
                        pass=1;                                                                                        //置正确标志位
                        TR0=1;                                                                                        //开启定时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i]=0;
                        }
                return;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P1=0xFF;                                    //P1口复位
        TMOD=0x11;                                   //定义工作方式
         TL0=0xB0;
         TH0=0x3C;                                   //定时器赋初值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0=0;                                           //打开定时器开关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D初始化
        Init_DS1302();
        init_rc522();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5;i++)
        {
                write_1602dat(table[i]);//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写输入密码等待界面
        }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N=0;                                                                                                    //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
         while(1)                 //进入循环
         {
//     keyscan();
         if(flag==0)
         {
            ctime.second=DS1302Read(READ_SECOND);
              ctime.minute=DS1302Read(READ_MINUTE);
              ctime.hour=DS1302Read(READ_HOUR);
            write_sfm(10,ctime.second);  //送液晶显示
            write_sfm(7,ctime.minute);
            write_sfm(4,ctime.hour);
         }
                ctrl();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Alam_KeyUnable();                                        //报警键盘锁
                else
                        ALAM=1;                                                                //关报警

                KEY=keynum();                                                        //读按键的位置码
                if(KEY!=0)                                                                //当有按键按下时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
                                second=0;                                                //秒清零
                        }
                        else                                                                //没有锁定键盘时
                        {
                                NUM=coding(KEY);                                //根据按键的位置将其编码,编码值赋值给NUM
                                {
                                        switch(NUM)                                        //判断按键值
                                        {
                                                case ('A'):if(chushihua==1)
                                                            {
                                                             current_id++;
                                                                if(current_id>5)
                                                                              current_id=0;
                                                                         }
                                                                         else
                                                                         {
                                                                                   s1num++;
                                              flag=1;
                                                                                    switch(s1num)
                                                                                          {
                                                                                             case 1:
                                                                                                   TR1=0;
                                                                                                   write_1602com(yi+11);
                                                                                                   write_1602com(0x0f);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WRITE_SECOND,0x80);
                                                                                                   DS1302Write(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8);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80+5);
                                                                                                   break;
                                                                                                 case 4:
                                                                                                   s1num=0;
                                                                                                   write_1602com(0x0c);
                                                                                                   flag=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WRITE_SECOND,0x00);
                                                                                                   DS1302Write(0x8e,0x80);
                                                                                                   break;

                                                                                          }
                                                                         }
                                                                                                   break;
                                                case ('B'):                if(chushihua==1)
                                                                  write_eeprom_jj(current_id);
                                                                                else if(s1num!=0)
                                                                                                {
                                                                                                   switch(s1num)
                                                                                                   {
                                                                                                   case 1:
                                                                                                   second1=ctime.second/16*10+ctime.second%16;
                                                                                                   second1++;
                                                                                                   if(second1==60)
                                                                                                   second1=0;
                                                                                                   ctime.second=second1/10*16+second1%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WRITE_SECOND,ctime.second);
                                                                                                   DS1302Write(0x8e,0x80);
                                                                                                   write_sfm(10,ctime.second);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2:
                                                                                                   minute1=ctime.minute/16*10+ctime.minute%16;
                                                                                                   minute1++;
                                                                                                   if(minute1==60)
                                                                                                   minute1=0;
                                                                                                   ctime.minute=minute1/10*16+minute1%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WRITE_MINUTE,ctime.minute);
                                                                                                   DS1302Write(0x8e,0x80);
                                                                                                   write_sfm(7,ctime.minute);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3:
                                                                                                   hour1=ctime.hour/16*10+ctime.hour%16;
                                                                                                   hour1++;
                                                                                                   if(hour1==24)
                                                                                                   hour1=0;
                                                                                                   ctime.hour=hour1/10*16+hour1%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WRITE_HOUR,ctime.hour);
                                                                                                   DS1302Write(0x8e,0x80);
                                                                                                   write_sfm(4,ctime.hour);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
                                                                                                }
                                                                                                   break;
                                                case ('C'):if(chushihua==1)
                                                              write_eeprom_j(current_id);
                                                                   else if(s1num!=0)
                                                                   {
                                                                                    switch(s1num)
                                                                                         {
                                                                                           case 1:
                                                                                                  second1=ctime.second/16*10+ctime.second%16;
                                                                                                   second1--;
                                                                                                   if(second1==-1)
                                                                                                   second1=59;
                                                                                                   ctime.second=second1/10*16+second1%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WRITE_SECOND,ctime.second);
                                                                                                   DS1302Write(0x8e,0x80);
                                                                                                   write_sfm(10,ctime.second);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2:
                                                                                                  minute1=ctime.minute/16*10+ctime.minute%16;
                                                                                                   minute1--;
                                                                                                   if(minute1==-1)
                                                                                                   minute1=59;
                                                                                                   ctime.minute=minute1/10*16+minute1%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WRITE_MINUTE,ctime.minute);
                                                                                                   DS1302Write(0x8e,0x80);
                                                                                                   write_sfm(7,ctime.minute);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3:
                                                                                                  hour1=ctime.hour/16*10+ctime.hour%16;
                                                                                                   hour1--;
                                                                                                   if(hour1==-1)
                                                                                                   hour1=23;
                                                                                                   ctime.hour=hour1/10*16+hour1%10;
                                                                                                   DS1302Write(0x8e,0x00);
……………………

网友A(2019-11-24):
你好 没有对应的电路图文件啊,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2020-06-28):
你好 有没有对应的电路图文件

网友C(2021-02-01):
里面不包含工程文件吗?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里面不包含工程文件吗?怎么没有看到?

楼主可能不小心把工程文件给删除了,但是下载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工程备份文件,可以把这个备份文件改为工程文件,就顺利打开了整个代码工程了,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