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 STC8实验板都能做哪些项目

楼主(2019-04-08):
STC8A8K64S4  STC8实验板都能做哪些项目

一些小的项目就可以,希望大神们给个建议

网友A:
按实验板的说明书来做实验,理解后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实验板的说明书来做实验,理解后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做实验。

这是我们老师自己做的板子 ,  没有说明书的

网友B: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分享类似程序参考

STC8A8K64S4单片机的例程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125382-1.html

实验10:串口通讯
实验11:LED点阵
实验12:模块化编程
实验13:红外通讯
实验14:DS18B20
实验15:AT24C64
实验16:W25Q32
实验17:LCD1602
实验18:LCD12864
实验19:密码锁实验
实验1:LED实验
实验20:ADC、DAC
实验21:数字显示电压可调电源
实验22:时钟万年历
实验23:音乐播放器
实验24:录音&放音实验
实验25:按键语音提示
实验26:简易16音电子琴
实验27:贪吃蛇
实验28:开发板资源数据下载
实验29:上位机实验
实验2:蜂鸣器实验
实验3:独立按键
实验4:电容触摸键
实验5:外部中断
实验6:定时器
实验7:数码管
实验8:矩阵键盘
实验9: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分享类似程序参考

STC8A8K64S4单片机的例程分享

她的这个好像不能用,估计是端口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她的这个好像不能用,估计是端口问题吧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需要得到帮助,请把原理图, 前因后果说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