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得到双轴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

楼主(2019-04-08):
光敏电阻追日的话,怎么样通过步进电机得到太阳的实时方位角,对步进电机的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A:
通过检测对比电路中光敏电阻的电阻或电流值来驱动步进电机做(相应方位/或许还有角度)改变的动作

网友B:
光敏电阻追日还是用光敏电阻值做目标,然后双轴闭环控制,这样才靠谱,不要企图对步进电机的脉冲进行计数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追日还是用光敏电阻值做目标,然后双轴闭环控制,这样才靠谱,不要企图对步进电机的脉冲进行计数来 ...

主要是,我需要跟踪光源,并得到他的方位角

网友C:
用步进电机不合适,因为步进电机为保持力矩要通电,时间长会发热。可用或电阻器光电编码器计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