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风力发电机迎风面对风向的追踪系统设计 含电路原理图、程序源码

楼主(2019-04-08):
这是我做的一个追踪系统
包含两部分测量显示部分和电机驱动部分

用proteus画的仿真原理图,还有仿真结果。

八位开关模拟八位二进制编码盘角度精度360/2^8=1.40625度
显示电路选用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显示角度-180~+180度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电机驱动用于接收单片机正负旋转信号,驱动电机正反转

#include "reg51.h"

sbit M1=P2^6;
sbit M2=P2^7;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unsigned int table[10]={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

float Angle,jiaodu;

void Sys_Init()           //端口初始电平
{
        P0=0XFF;
        P1=0XFF;
        P2=0Xe0;
}

float Read_Data()        //从P1口读四位二进制码,转化为角度值
{
        unsigned int y=0;
        float x=0.0;
        y=0XFF^P1;
        x=y*1.4;
        return x;
}
void Delay10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i = 20;
        j = 11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B,C,D,E;
    //        A=Angle/1000;                           //千位
    if(jiaodu>180)
        Angle=360.0-jiaodu;
        else Angle=jiaodu;
        B=(((int)Angle)%1000)/100;                   //百位
        C=((int)Angle)%100/10;                           //十位
        D=((int)Angle)%10;                                   //个位
        E=((int)(jiaodu*10))%10;                   //十分位
        for(i=0;i<5;i++)
        {
                switch(i)
                {
                        case 0:
                                        P20=1;                           //位选端打开
                                        if(jiaodu>180)
                                          P0=0xBF;               //向P0口输数据
                                        else P0=0xC0;
                                        Delay10ms();           //延时
                                        P20=0;                           //位选端关闭
                                        break;
                        case 1:
                                        P21=1;
                                        P0=table[B];
                                        Delay10ms();
                                        P21=0;
                                        break;
                        case 2:
                                        P22=1;
                                        P0=table[C];
                                        Delay10ms();
                                        P22=0;
                                        break;
                        case 3:
                                        P23=1;
                                        P0=table[D];
                                        Delay10ms();
                                        P23=0;
                                        break;
                        case 4:
                                        P24=1;
                                        P0=table[E];
                                        Delay10ms();
                                        P24=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Motor_Ctrl()                                 //步进电机脉冲
{
        if(jiaodu<=180)                                 //角度小于180度P26输出一个脉冲
                {
                        M1=0;
                        M2=1;
                    Delay10ms();
                    M1=1;
                }
        else if(jiaodu>180)                          //角度大于180度P27输出脉冲
                {
                        M1=1;
                        M2=0;
                        Delay10ms();
                    M2=1;
                }
        else
                {
                        M1=1;
                        M2=1;
                }
}

void main()                                  //主函数
{
                Sys_Init();
        while(1)
        {
                jiaodu=Read_Data();
                Motor_Ctrl();
                Display();
        }
}

网友A:
电路图打不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打不开呀

用proteus8以上版本试试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有这方面想法

网友C(2019-11-06):
电路图打不开

网友D:
请问这个是通过什么原理测量风的角度的呢?

网友E(2020-05-12):
楼主还在吗,问一下,风力发电机在proteus怎么找啊

网友F(2021-04-16):
楼主,你这个运行会出现[SPICE]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step = 1.25e-019: trouble with node #00007.
的问题,无法运行啊

网友F: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我用protues8.9跑了一下报错了,说[SPICE]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step = 1.25e-019: trouble with node #00007.
请问这是需要设置别的什么才能运行吗

网友G:
风力发电机有尾翼追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风力发电机有尾翼追风!

说得不错咯,但是可以举一反三,应用到其他控制,也是移植啊。

网友I(2022-01-03):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我用protues8.9跑了一下报错了,说[SPICE]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step = 1.25 ...

我也是,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J(2023-05-10):
一样,用protues8.9跑了一下报错了,说[SPICE]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step = 1.25e-019: trouble with node #0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