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学号程序+Proteus仿真电路图

楼主(2019-04-08):
#include <reg52.h>
sbit hang1=P2^0;
sbit hang2=P2^1;
sbit lie1=P2^2;
sbit lie2=P2^3;
sbit buzzer=P2^7;                                //蜂鸣器

//与ADC相关的位声明
sbit ADC_START=P3^4;                        //转换启动信号,高脉冲启动转换
sbit ADC_EOC=P3^2;                                //转换结束信号,高电平转换结束
sbit ADC_A=P3^5;
sbit ADC_B=P3^6;
sbit ADC_C=P3^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03,0x9f,0x25,0x0d,
                            0x99,0x49,0x41,0x1f,
                            0x01,0x09,0x11,0xc1,
                            0xe5,0x85,0x21,0x71,0xff};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串口发送数字显示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                 //延时函数
void desplay();                                        //移动显示学号函数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desplay_key_number();
void Get_ADC(void);        //ADC转换函数

unsigned char b=0,i,counter=4,Time=0,flag=0,INT;
float ADC_V;        //AD转换的电压值
int main()
{

        /*主程序初始化部分*/

        EA=1;                //开总中断
        SCON=0x00;          //串口初始化 ,工作方式0
        EX1=1;                //开外部中断1
        IT1=1;                //外部中断1电平触发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TMOD=0X1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定时器1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hang1=hang2=0;
        ADC_A=ADC_B=ADC_C=0;                //选择ADC转换通道0

        desplay();        //上电显示学号
        while(1)
        {

                if(INT)                                                        //INT=1表示进入外部中断1,则可以进行键盘扫描
                {
                        keyscan();                                        //扫描得到键值
                        TR0=0;                                                //关闭定时器0,判断此时按键按下的时间
                        INT=0;
                        EX1=1;                                           //开外部中断1
                }
                if(counter!=4)
                {

                        if(flag)                                 //到2.5秒执行
                        {
                                 switch (counter)
                                {
                                        case 0:                                                                          //DA功能键,即梯形波
                                                        TR1=1;                                                          //启动定时器1产生波形
                                                        break;
                                        case 1:                                                                           //学号显示键

                                                        desplay();        //显示学号        delay(100);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AD功能键

                                                        for(i=0;i<8;i++)
                                                                {
                                                                        sendstr(16);                          //将所有数码管清灭
                                                                }
                                                        Get_ADC();
                                                        SBUF=table[(int)(ADC_V)]&0xfe;          //与小数点一同显示
                                                        while(!TI);
                                                        TI=0;
                                                        sendstr((int)(ADC_V*10)%10);
                                                        sendstr((int)(ADC_V*100)%100%10);
                                                        break;
                                        default:
                                                        break;
                                }
                                flag=0;                                  //在此将flag清零,而不在中断中清零
                        }
                        else                                         //未到2.5秒执行
                        {

                                        desplay_key_number();

                        }
                        counter=4;
                }
        }

}

void INT_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函数
{
        TR0=1;                                                 //启动定时器0
        TR1=0;                                                 //关闭定时器1,以免与定时器0冲突
        Time=0;                                                 //不能在此将flag清零,放下按键也会产生抖动,
                                                                //此时进入中断将flag清零就错了,反应不了真实情况
        buzzer=0;
        delay(1);
        buzzer=1;

        IE1=0;                                                //软件清零中断标志
        EX1=0;                                                //关外部中断1,等待键盘扫描结束再重新打开
        INT=1;                                                //进入中断标志位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用于判断2.5秒钟时间是否已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
        if(Time==50)
                {
                        flag=1;                         //标志位置1
                        /*蜂鸣器叫两声提示时间到*/
                        buzzer=0;
                        delay(1);
                        buzzer=1;
                        delay(1);
                        buzzer=0;
                        delay(1);
                        buzzer=1;
                }
}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矩形波发生中断函数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TR0=0;                                                  //关闭定时器0,以免冲突
        switch(b)
        {
                case 0:
                           P0=0x00;
                           for(i=0;i<51;i++)
                                {
                                        P0+=5;
                                        ;;;;;;;;;;;;;;;;;;;                         //多个分号,用于延时
                                }
                           b++;
                           break;
                case 1:
                           b++;
                           break;
                case 2:
                           for(i=0;i<51;i++)
                                {
                                        P0-=5;
                                        ;;;;;;;;;;;;;;;;;;;                         //多个分号,用于延时
                                }
                                b++;
                           break;
                case 3:
                           b=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i) //串口发送数字显示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扫描第一行
        hang1=0;
        hang2=1;
        if(lie1==0)
                {        delay(1);                        //消抖动
                        while(!lie1);
                        counter=0;
                }
        if(lie2==0)
                {        delay(1);                        //消抖动
                        while(!lie2);
                        counter=1;
                }

//扫描第二行
        hang1=1;
        hang2=0;
        if(lie1==0)
                {        delay(1);                        //消抖动
                        while(!lie1);
                        counter=2;
                }
        if(lie2==0)
                {        delay(1);                        //消抖动
                        while(!lie2);
                        counter=3;
                }

        hang1=hang2=0;                                //出程序拉低按键行号
}

void desplay_key_number()                //显示按键值号函数
{
        unsigned char num;
        for(num=0;num<8;num++)
        {
                sendstr(counter);
        }
}

void Get_ADC()        //ADC转换函数
{
        unsigned char ADC;
        ADC_START=0;           ADC_START=1;         ADC_START=0;                                         //高脉冲启动转换
        while(ADC_EOC==0);                        //等待转换结束
        ADC=P1;
        ADC_V=(float)(ADC)/255*5;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h)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j;
        for(j=0;j<100;j++)
        {
                while(h--);
        }
}

void desplay()                           //移动显示学号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endstr(16);
        }
        i=250;
        sendstr(0);
        delay(i);
        sendstr(1);
        delay(i);
        sendstr(1);
        delay(i);
        sendstr(1);
        delay(i);
        sendstr(0);
        delay(i);
        sendstr(1);
        delay(i);
        sendstr(5);
        delay(i);
        sendstr(0);
        dela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