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初始化程序

楼主(2019-04-08):
#include "can.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u8 CAN_Mode_Init(u8 tsjw,u8 tbs2,u8 tbs1,u16 brp,u8 mode)
{
        u16 i=0;
         if(tsjw==0||tbs2==0||tbs1==0||brp==0)return 1;
        tsjw-=1;//先减去1.再用于设置
        tbs2-=1;
        tbs1-=1;
        brp-=1;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H&=0XFFF00FFF;
        GPIOA->CRH|=0X000B8000;        //PA11 RX,PA12 TX推挽输出
    GPIOA->ODR|=3<<11;

        RCC->APB1ENR|=1<<25;        //使能CAN时钟 CAN使用的是APB1的时钟(max:36M)
        CAN1->MCR=0x0000;                //退出睡眠模式(同时设置所有位为0)
        CAN1->MCR|=1<<0;                //请求CAN进入初始化模式
        while((CAN1->MSR&1<<0)==0)
        {
                i++;
                if(i>100)return 2;        //进入初始化模式失败
        }
        CAN1->MCR|=0<<7;                //非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1->MCR|=0<<6;                //软件自动离线管理
        CAN1->MCR|=0<<5;                //睡眠模式通过软件唤醒(清除CAN1->MCR的SLEEP位)
        CAN1->MCR|=1<<4;                //禁止报文自动传送
        CAN1->MCR|=0<<3;                //报文不锁定,新的覆盖旧的
        CAN1->MCR|=0<<2;                //优先级由报文标识符决定
        CAN1->BTR=0x00000000;        //清除原来的设置.
        CAN1->BTR|=mode<<30;        //模式设置 0,普通模式;1,回环模式;
        CAN1->BTR|=tsjw<<24;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Tsjw)为tsjw+1个时间单位
        CAN1->BTR|=tbs2<<20;         //Tbs2=tbs2+1个时间单位
        CAN1->BTR|=tbs1<<16;        //Tbs1=tbs1+1个时间单位
        CAN1->BTR|=brp<<0;          //分频系数(Fdiv)为brp+1
                                                        //波特率:Fpclk1/((Tbs1+Tbs2+1)*Fdiv)
        CAN1->MCR&=~(1<<0);                //请求CAN退出初始化模式
        while((CAN1->MSR&1<<0)==1)
        {
                i++;
                if(i>0XFFF0)return 3;//退出初始化模式失败
        }
        //过滤器初始化
        CAN1->FMR|=1<<0;                //过滤器组工作在初始化模式
        CAN1->FA1R&=~(1<<0);        //过滤器0不激活
        CAN1->FS1R|=1<<0;                 //过滤器位宽为32位.
        CAN1->FM1R|=0<<0;                //过滤器0工作在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1->FFA1R|=0<<0;                //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CAN1->sFilterRegister[0].FR1=0X00000000;//32位ID
        CAN1->sFilterRegister[0].FR2=0X00000000;//32位MASK
        CAN1->FA1R|=1<<0;                //激活过滤器0
        CAN1->FMR&=0<<0;                //过滤器组进入正常模式

#if CAN_RX0_INT_ENABLE
         //使用中断接收
        CAN1->IER|=1<<1;                //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
        MY_NVIC_Init(1,0,USB_LP_CAN1_RX0_IRQn,2);//组2
#endif
        return 0;
}
u8 CAN_Tx_Msg(u32 id,u8 ide,u8 rtr,u8 len,u8 *dat)
{
        u8 mbox;
        if(CAN1->TSR&(1<<26))mbox=0;                //邮箱0为空
        else if(CAN1->TSR&(1<<27))mbox=1;        //邮箱1为空
        else if(CAN1->TSR&(1<<28))mbox=2;        //邮箱2为空
        else return 0XFF;                                        //无空邮箱,无法发送
        CAN1->sTxMailBox[mbox].TIR=0;                //清除之前的设置
        if(ide==0)        //标准帧
        {
                id&=0x7ff;//取低11位stdid
                id<<=21;
        }else                //扩展帧
        {
                id&=0X1FFFFFFF;//取低32位extid
                id<<=3;
        }
        CAN1->sTxMailBox[mbox].TIR|=id;
        CAN1->sTxMailBox[mbox].TIR|=ide<<2;
        CAN1->sTxMailBox[mbox].TIR|=rtr<<1;
        len&=0X0F;//得到低四位
        CAN1->sTxMailBox[mbox].TDTR&=~(0X0000000F);
        CAN1->sTxMailBox[mbox].TDTR|=len;        //设置DLC.
        //待发送数据存入邮箱.
        CAN1->sTxMailBox[mbox].TDHR=(((u32)dat[7]<<24)|
                                                                ((u32)dat[6]<<16)|
                                                                 ((u32)dat[5]<<8)|
                                                                ((u32)dat[4]));
        CAN1->sTxMailBox[mbox].TDLR=(((u32)dat[3]<<24)|
                                                                ((u32)dat[2]<<16)|
                                                                 ((u32)dat[1]<<8)|
                                                                ((u32)dat[0]));
        CAN1->sTxMailBox[mbox].TIR|=1<<0;         //请求发送邮箱数据
        return mbox;
}
u8 CAN_Tx_Staus(u8 mbox)
{
        u8 sta=0;
        switch (mbox)
        {
                case 0:
                        sta |= CAN1->TSR&(1<<0);                //RQCP0
                        sta |= CAN1->TSR&(1<<1);                //TXOK0
                        sta |=((CAN1->TSR&(1<<26))>>24);//TME0
                        break;
                case 1:
                        sta |= CAN1->TSR&(1<<8)>>8;                //RQCP1
                        sta |= CAN1->TSR&(1<<9)>>8;                //TXOK1
                        sta |=((CAN1->TSR&(1<<27))>>25);//TME1
                        break;
                case 2:
                        sta |= CAN1->TSR&(1<<16)>>16;        //RQCP2
                        sta |= CAN1->TSR&(1<<17)>>16;        //TXOK2
                        sta |=((CAN1->TSR&(1<<28))>>26);//TME2
                        break;
                default:
                        sta=0X05;//邮箱号不对,肯定失败.
                break;
        }
        return sta;
}
u8 CAN_Msg_Pend(u8 fifox)
{
        if(fifox==0)return CAN1->RF0R&0x03;
        else if(fifox==1)return CAN1->RF1R&0x03;
        else return 0;
}

void CAN_Rx_Msg(u8 fifox,u32 *id,u8 *ide,u8 *rtr,u8 *len,u8 *dat)
{
        *ide=CAN1->sFIFOMailBox[fifox].RIR&0x04;        //得到标识符选择位的值
         if(*ide==0)//标准标识符
        {
                *id=CAN1->sFIFOMailBox[fifox].RIR>>21;
        }else           //扩展标识符
        {
                *id=CAN1->sFIFOMailBox[fifox].RIR>>3;
        }
        *rtr=CAN1->sFIFOMailBox[fifox].RIR&0x02;        //得到远程发送请求值.
        *len=CAN1->sFIFOMailBox[fifox].RDTR&0x0F;        //得到DLC
         //*fmi=(CAN1->sFIFOMailBox[FIFONumber].RDTR>>8)&0xFF;//得到FMI
        //接收数据
        dat[0]=CAN1->sFIFOMailBox[fifox].RDLR&0XFF;
        dat[1]=(CAN1->sFIFOMailBox[fifox].RDLR>>8)&0XFF;
        dat[2]=(CAN1->sFIFOMailBox[fifox].RDLR>>16)&0XFF;
        dat[3]=(CAN1->sFIFOMailBox[fifox].RDLR>>24)&0XFF;
        dat[4]=CAN1->sFIFOMailBox[fifox].RDHR&0XFF;
        dat[5]=(CAN1->sFIFOMailBox[fifox].RDHR>>8)&0XFF;
        dat[6]=(CAN1->sFIFOMailBox[fifox].RDHR>>16)&0XFF;
        dat[7]=(CAN1->sFIFOMailBox[fifox].RDHR>>24)&0XFF;
          if(fifox==0)CAN1->RF0R|=0X20;//释放FIFO0邮箱
        else if(fifox==1)CAN1->RF1R|=0X20;//释放FIFO1邮箱
}

#if CAN_RX0_INT_ENABLE        //使能RX0中断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u8 rxbuf[8];
        u32 id;
        u8 ide,rtr,len;
         CAN_Rx_Msg(0,&id,&ide,&rtr,&len,rxbuf);
    printf("id:%d\r\n",id);
    printf("ide:%d\r\n",ide);
    printf("rtr:%d\r\n",rtr);
    printf("len:%d\r\n",len);
    printf("rxbuf[0]:%d\r\n",rxbuf[0]);
    printf("rxbuf[1]:%d\r\n",rxbuf[1]);
    printf("rxbuf[2]:%d\r\n",rxbuf[2]);
    printf("rxbuf[3]:%d\r\n",rxbuf[3]);
    printf("rxbuf[4]:%d\r\n",rxbuf[4]);
    printf("rxbuf[5]:%d\r\n",rxbuf[5]);
    printf("rxbuf[6]:%d\r\n",rxbuf[6]);
    printf("rxbuf[7]:%d\r\n",rxbuf[7]);
}
#endif
u8 CAN_Send_Msg(u8* msg,u8 len)
{
        u8 mbox;
        u16 i=0;
    mbox=CAN_Tx_Msg(0X12,0,0,len,msg);
        while((CAN_Tx_Staus(mbox)!=0X07)&&(i<0XFFF))i++;//等待发送结束
        if(i>=0XFFF)return 1;                                                        //发送失败?
        return 0;                                                                                //发送成功;
}
u8 CAN_Receive_Msg(u8 *buf)
{
        u32 id;
        u8 ide,rtr,len;
        if(CAN_Msg_Pend(0)==0)return 0;                        //没有接收到数据,直接退出
          CAN_Rx_Msg(0,&id,&ide,&rtr,&len,buf);         //读取数据
    if(id!=0x12||ide!=0||rtr!=0)len=0;                //接收错误
        return len;
}

本文章参考正点原子的CAN 通信实验!!

网友A(2019-06-24):
非常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