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7V驱动继电器电路,带光耦

楼主(2019-04-08):
环境
SIM800C模块想控制继电器,
SIM800C引脚输出 2.7V
继电器为12V的
要求
SIM800C引脚输出2.7V时继电器吸合 0V左右时继电器释放
电路需带光耦保护

除继电器外均采用贴片元件

网友A:
其实,IO低电平的时候吸合更好些。

楼主:
各位大佬,求求给个方案吧

网友B:
SIM800C输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不用三极管或着用ULN2003,网上搜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IO低电平的时候吸合更好些。

这个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C:
连一个驱动继电器带光耦电路都不会,换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什么型号的,

1N4007就可以